更换液压缸活塞杆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11):
有一个液压缸,由于使用不当,活塞杆螺纹处断裂.为节省费用,只想自己直接更换活塞杆,向液压缸厂家咨询了下,建议我们也订购相关油缸的密封,因为更换活塞杆的时候,"原来的密封已同活塞杆粘合,要将活塞杆拆下必须要破坏密封才能拆下,因此必须要更换密封",请问是否有必要全部的密封都订购? 厂家的工程师说红色地方的密封都要换

网友:
如数买来,登记备案。以后的备品就可以,,,,。再加一点将油缸杆也测绘留存。

网友:
看密封圈使用情况,换一下也可以,没几个钱

网友:
除了尺寸注意使用油品和密封圈材料的相容性

网友:
以前也弄过气缸的,密封圈市场上有的买。直接换了就行

网友:
都换了吧,也不贵。

网友:
图中9是指了两个地方,感觉怪怪的,一个应该是防尘圈,一个应该是U型圈, 127 应该只耐磨环(导向带)
需要更换的o圈要问清楚硬度,

其实要追究为何活塞杆断了,这才是关键!

网友:
先将旧的液压缸解体,检查密封的磨损情况,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定,如果生产节奏不紧张,有充足的检修时间,那就将损坏的那几个换了,如果检修不方便,那就一次性全换了,具体怎么换还是要看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
活塞格莱圈不用换,把缸杆、缸盖都换了吧。

网友:
密封都换,不返工二次。
如要省钱换动密封,有风险,肉眼是看不到细微损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