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定积分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2016-01-11):
没弄明白

网友:
我平时都用这个软件,不过是在电脑上用。定积分,如果想看步骤的话。有step by step 功能,建议搜一下。

楼主:
这个是我手机截图的,我没这个东西。我在纸上试着算这个定积分,什么凑微分啦,换元啦,分部积分啦,都整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手机截图的,我没这个东西。我在纸上试着算这个定积分,什么凑微分啦,换元啦,分部积分啦,都整不 ...

这里的log是 我们平时写的ln吧???

网友(点评):
我猜是的,不然没法弄

网友:
应该是要用级数展开。。。。。。。。这部分知识我忘了、。。。

补充内容 (2016-1-12 21:35):
今天问了问刚考完研的学长,的确得用级数展开才能解出来

网友:
翻一翻数学手册吧

网友(点评):
翻不到啊

网友:
手动算了一下,也没得出结果,还是软件快啊

网友(点评):
恩,不过过程不清楚

网友:
刚刚试了分部积分法,发现没用

网友(点评):
恩,似乎要另外的办法

网友A:
用数值积分吧

clear all
format long
a=0;
b=1;
epsilon=10^(-6);
syms x;
fun=log(x^2 + 1)/(x + 1);
Hfun=@ Remberg;
Ivalue= feval(Hfun,fun,a,b,epsilon);

%Remberg.m
%a,b为积分限,epsilon为精度,s为返回积分值,fun为被积函数
%R(n,m)表示计算值,(n-1)为变步长指标,(m-1)为加速次数
function s=Remberg(fun,a,b,epsilon)
syms x ;
fvalue=zeros(1,1000);
R=zeros(100,100);
fvaluea=double(subs(fun,x,a));
fvalueb=double(subs(fun,x,b));
R(1,1)=(b-a)/2*(fvaluea+fvalueb);   %梯形公式
km=1;
for k1=1:100;   %设置一个比较大的循环量
    h=(b-a)/(2^(k1));
    R(k1+1,1)=1/2*R(k1,1);
    for k2=1:2^(k1-1);
    fvalue(2*k2)=double(subs(fun,x,a+(2*k2-1)*h));
    R(k1+1,1)=h*fvalue(2*k2)+R(k1+1,1);  %变步长值
    end
  for k3=1:km;  %加速计算
      R(k1+1,k3+1)=1/(4^(k3)-1)*(4^(k3)*R(k1+1,k3)-R(k1,k3));
  end
  if abs(R(k1+1,km+1)-R(k1+1,km))<epsilon   %控制精度
      s=R(k1+1,km+1);
      break;
  else
      km=km+1;
  end

e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数值积分吧

clear all

大侠用的是Matlab吗?我来个mma的,就累加一下,好像也用不到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用的是Matlab吗?我来个mma的,就累加一下,好像也用不到编程

mma 算定积分 这么方便呀    用基础的概念    更容易懂     表达方式让我看起来不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mma 算定积分 这么方便呀    用基础的概念    更容易懂     表达方式让我看起来不费劲

matlab应该也可以这么方便的计算吧,我还用过maple,算法同样很简单

网友(点评):
你用这么多软件呀 mma 进行符号运算比maple 那个好用些

网友(点评):
功能上各有特点,我更喜欢mma的语法与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