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机,转速,变频,功率,转矩的问题

楼主(2016-01-11):
       对于一台机床而言,主要的主动力是电机,往往一台电机只有一个额定转速。如某0.75KW四极三相异步电机的额定转数是1440R/min,输出扭矩=9550*1.5/1440=4.97N·M。这是理论计算不考虑误差等外界因素。
       作为主轴电机的选用中,可能需要是不是一个单一的转速,而是多段不同的转速。不同的转数可通过两种方法得到,变速和变频。前者主要是通过齿轮变速(车床主轴箱),皮带轮变速(台钻变速),这里的电机输出转速,功率一定,到终端的扭矩和转速都可以计算,故而不讨论。后者通过变频同样可以得到多段不同的转速,通过PLC和变频器和容易对电机进行调速,而不需要其他多余的齿条等外设,主要应用在一些数控机床上。

       对于变频器对电机的调速我有一些问题一直没弄清楚,特向社友求教。使用0.75KW的四极异步电机
      1.转速为800的时候的频率,电机输出的扭矩
         变频器的频率可以通过转速,电机的极对数求得。800=f*60/2   f=26.7HZ
         通过变频以后电机的功率有什么变化,是恒功率的0.75KW还是多少?

      2.变频器对电机的变频有没有范围和极限?对于普通的频率是50HZ,有些变频器说明书上也有限制在70HZ以内。但还是听别的地方说到,把变频器的频率调到300HZ以上也有。所以不知对于一个电机而言有没有变频的上限?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A:
频率变了之后,功率肯定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变了之后,功率肯定会变。

详情请看《电机学》《变频技术原理》

网友:
电机变频后,在额定转速下(即最大的变频速度下),其输出功率是电机的额定功率;当变频调速(转速在0~额定转速之间)时,电机的实际工作转速都小于额定转速,当然需要的驱动电能会小于额定转速下的电能,也就是说输入和输出的功率都会降低。 输出扭矩T不变 n转速降低, P功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