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reo在新建草绘或者零件时,要建立两到三次才能进入正常的绘图界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11):
我的creo在新建草绘或者零件时,要建立两到三次才能进入正常的绘图界面,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新版cero都有这倾向

楼主:
好的,谢谢。我还是有些疑惑,是不是跟电脑的系统有一定的关系?我的是Win8,我同学是Win7,我们是同一个安装包,同样的安装方法,他的就没有问题,只要新建一次就可以进入绘图界面,而我的就不可以。

网友:
应该是你操作系统的问题,我们公司用几十个人用CREO3.0,从来都没听说过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应该是吧,谢谢。

网友(2016-04-20):
以前是SW,现在是CREO2.0,感觉还是SW上手快,简约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