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位置度公差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6-01-11):
基准A是与该孔(被标注孔)垂直的平面,基准b、c是两个定位孔与被标注孔平行,图中O应该为D,是设计基准孔(所有孔的尺寸均与其相关);另外一个为轮廓度,请高手来分析并解释一下这个标注的意义,

网友A:
你好歹把特征放出来,给个位置度怎么解释?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孔不是圆孔, 或者你标的是圆孔“bi-directional“ 公差。所以位置度标注位置要注意

我不知道你是不懂什么?位置度本身意义,如何精确描述公差带?还是基准的意义不懂?还是都不懂?

网友B:
上图。否则没得说

网友C:
说实话,我没图根本看(想)不出……

网友:
公差需要系统的学习。

推荐一个学习的地方。

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02acd2be92370f28#rd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看?

楼主:
大概是这样的画的比较粗糙,请前辈们看看能不能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呵呵哒,这个图就要你看清楚 ,你的被测要素是轴,但是公差不带直径符号,那你的公差带方向不是圆柱,而是上下两个理性平面呢,面轮廓度,可带基准也可不带基准,带了基准就要基准距离的理论正确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把特征放出来,给个位置度怎么解释?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孔不是圆孔, 或者你标的是圆孔“bi-direc ...

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没图根本看(想)不出……

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否则没得说

图来了

楼主:
尤其是那个基准要素B-C,不知道是什么,难道是斜的一个平面?

网友(点评):
B-C基准特征联用,对于该位置度,过两基准轴建立第三个基准平面, 图是什么鬼。你自己想清楚,自己哪不懂,拆开细致地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把特征放出来,给个位置度怎么解释?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孔不是圆孔, 或者你标的是圆孔“bi-direc ...

公差带究竟是什么形状?三个基准要素与公差带形状有什么关系(怎样由基准要素确定公差带的形状)

网友A:
长方形(准确说是立方体),因为你位置度没有直径符号,所以是双向公差。边长就是你位置度。
你想问的应该是方向。其长方形4条边沿你位置度标注方向,与基准无关。公差带中心轴位于理论位置。基准主要限制了公差带的自由度,公差带能不能平移或者转动看你基准限制了那些位置度啦。

该图基准很奇怪。不过如果有直接对应该位置度的基本尺寸或者能从基本尺寸算出,也是对的。

补充内容 (2016-1-22 01:08):
公差带能不能平移或者转动看你基准限制了那些自由度啦。

网友:
啧啧,楼主,提问之前想过别人看你帖的感受吗

网友D:
  坐标轴标注,别的啥都没看懂

网友(点评):
A在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尤其是那个基准要素B-C,不知道是什么,难道是斜的一个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标轴标注,别的啥都没看懂

A是与孔垂直的平面,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哥们,还是搞不懂啊,详细解释一下吧,谢了

那些基准只限制了自由度,A限制的是垂直,D限制一个距离,那B-C限制的是距离和两个旋转,自由度都限制了,那有什么意义呢?是说B,C孔为定位基准吗(原图纸上貌似是D在B—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方形(准确说是立方体),因为你位置度没有直径符号,所以是双向公差。边长就是你位置度。
你想问的应该 ...

这是公司的图,大神看看

网友(点评):
之前不是解释很清楚啦嘛= =!还让我解释啥。A基准我猜应该是某底面平面。图中B,C基准没看着

网友(点评):
就我给你说的那回事儿= =!不懂再去看看标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