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转盘的快速起停机构,请问···

楼主(2016-01-11):
近来在想别人家机器的一个机构,圆盘直径达8米多,圆盘转动重量达8吨,起停很快!,我偷看了圆内周有两个动力源,自制的转齿,但搞不明他两个动力源如何同步,同时这个转动是大概什么情况,有人分析一下吗?这个转动机构如何做

楼主:
只知道下面是意大利的一个普通减速机,上面蓝色的转盘不知是不是自做的

网友A:
那这个惯性是个很大的问题,请问起停达到什么样的节拍?比如说起停一次大概几秒?

网友:
有趣的结构,应该是马氏轮变型。

网友(点评):
老师早上好~

网友(点评):
貌似不是马氏轮,是摆线齿轮-销轮传动。分度是采用电机分度。

网友(点评):
前辈,他如果要有准确的停止时间,大轮得圆弧齿

网友(点评):
齿槽两侧圆弧齿面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实例:山寨之二,圆盘80工位断续分度 已将结构另发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0874

网友:
没看懂,大写来解释一下吧

网友:
怎么那么像日本加茂的零齿隙传动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有趣。

网友:
中间是主轴带动;转盘边缘下方像是两个凸轮随动器做公转,之间间隙刚好可以咬合转盘齿宽,与主轴同步。瞎猜,,,哈哈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太全面  估计要用高减速比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惯性是个很大的问题,请问起停达到什么样的节拍?比如说起停一次大概几秒?

惯性很很很很的大,如果用齿轮转动就可以见到一点点齿隙都有很大的回弹,我现在第一台机就是用齿轮!很慢!不然根本用不了。转盘上有80个工位,大概是1.5秒转过一个工位然后停止,准确定位内圆周即2米内圆上如图所示的齿,有多少个工位就有多少个齿,驱动齿转动的是两个圆轮,转过180度或者360度齿轮转一格(这是我猜想,人家不让看!)外周是8米,我当时看了下面是意大利邦什么牌的减速机,然后人家赶我走了·······

网友(点评):
图上的数据错了,直径2米的圆周容不下的。

网友:
有哪位高人出来解释解释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惯性很很很很的大,如果用齿轮转动就可以见到一点点齿隙都有很大的回弹,我现在第一台机就是用齿轮!很慢 ...

图上的数据错了,直径2米的圆周容不下的。
这个机构应该是马氏轮的一个变种。
按照你给出的槽轮2米直径数据,其槽宽应在43-44,径向深度大于66。两个驱动滚子的直径40,间距约82就可以了。具体数值可以用作图方法确定。
马氏轮的驱动,其最为可取的特点是旋转速度是加速再减速,分度结束时被驱动圆盘的瞬间速度为零,并且驱动件与圆盘结合可以无间隙,用它来分度当然可以非常平稳。
1.5秒钟转过圆周的1/80,再重的东西惯性也有限,驱动力量也很小,楼主可以计算一下。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一个液压站供两个液压缸,可以同步驱动呀?

网友B:
直径8米,重量8吨左右,如果是钢件的厚度在20mm左右,铝合金在60mm左右,驱动这样大的转盘考虑两个方面:转动惯量匹配,转矩匹配,机构上昨天刚学习了@害怕伏枥老师的马氏轮,今天试着算算。

网友(点评):
我把需要的尺寸放在15楼了,希望看到你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8米,重量8吨左右,如果是钢件的厚度在20mm左右,铝合金在60mm左右,驱动这样大的转盘考虑两个方面:转 ...

按您的设计,画了个大致的图。老师高看我了,请多多指教。计算方面的,过些时间再跟贴上。还有点,怎么去实现定位没有间隙,我不明白,请老师指点。@害怕伏枥

网友:
转动惯量计算:I(盘)=1/2*M*R(盘)^2=0.5*8000*4^2=64000KG.M^2
折算到驱动轮上:I(驱轮)=I(盘)/减速比^2=64000/40^2=160KG.M^2,
再根据减速机的减速比,可以推出电机的转动惯量,因为1.5秒分一等分,如果连续运转,则经过减速机后的转速为3秒/转,合20转/分,假设电机额定转速是1000转/分,则减速比是50,电机的转动惯量是:160/50*50=0.064KG.M^2
@害怕伏枥   请老师指导计算。

网友(点评):
有个疑问,1.5秒一转的话,应该还有停顿时间吧? 所以速度肯定是在这个之上才对啊 他隔1.5秒转一下,可能转动的时间只有0.5秒 有1秒是停顿工作的

网友:
今天长见识了
感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
真张见识啊!!

网友:
不错的机构,驱动大圆盘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是不是下面的转盘上面两个圆柱相当于是齿,交替和大齿轮啮合,当转盘不再旋转时即停止啮合,大齿轮不再旋转?

网友(2016-02-13):
  还是看彭老那份帖子收获大!

网友(2016-03-16):
果然这里高手很多,学习了,专家已回复结构,我已经明白了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0874

网友(2018-03-26):
这个可以,都可以做到0间隙,

网友(2019-04-11):
是不是就是个凸轮分割器?

网友(2023-10-27):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