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排均匀布置的螺栓,怎么能够一次性全都拧紧?

楼主(2016-01-11):
有这样的工具吗?或者有没有一种链接装置先讲这些螺栓以某种方式联动起来,然后拧紧其中一个就全部拧紧了?假如螺栓M10,8级,有可能实现吗?

网友:
我没见过,对于这个,主要是均布的螺栓多了去了,各种距离的均布,所以要设计的话还要考虑使用调距离等等,

网友:
    对于规格大、位置关键,紧固要求高的螺栓(比如法兰上的螺栓),可以使用多个液压拉伸器同时拉伸,以达到使所有螺栓预紧力基本相同的目的。
    但是对于M10这么小的螺栓,没有见过要求同时把紧的。

网友:
工艺需要?
省事?如果是省事,那就是吃饱撑着了,没有大批量的需要,谁去开发那个工具,

等距排列的螺栓很多,但是布局都不一样,多么复杂的一套工具

网友:
类似于多轴头

网友:
可以自己做,可以做成同时拧紧,或者数控跑位的这种以后也可以用于其他规格的产品重新编程就好了

网友:
比较复杂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肯定又必要实现同时锁紧,如果批量不大的话还是算了吧!
东风汽车发动机缸体横向竖向上百个孔一台专用组合钻床一次加工,拧些螺栓还不容易解决?

网友A:
用气动上紧的方法可行,像多头钻差不多,你自己做一台

网友:
汽车行业,这样的应用是很多的,你搜索“螺栓拧紧机”有很多可以供你参考。
我见过的一台,是用来拧紧汽车减速器上的一圈螺栓的(一共十几个),自动上料,气动拧紧,每个拧紧工具上还有一个气缸,气缸动作能让拧紧工具变动位置,至少可以适应两种工件,可惜当初没拍下照片。

网友:
嗯!还真没见过!

网友:
问者不清答者更不清。

网友:
要达到此功能,一定得旋转动力独立,多轴器方案行不通。

网友:
其实还有个问题,各个螺栓位置高低也需要调整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气动上紧的方法可行,像多头钻差不多,你自己做一台

这种方法可以有。

网友:
我原先公司有用过两颗螺丝同时拧紧的,多个螺丝同时拧紧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可以搜索自动螺丝拧紧设备,找不到可以联系我,我帮你找

网友:
为了什么目的,如果只是为了省事还不如用定矩扳手

网友:
一般都是通过逐个逐渐拧紧,来使拧紧力均匀增大。做机械能想是好事,别瞎想。

网友:
我这里可以做,要根据螺栓的阵列尺寸位置订做,有意向可以联系我,QQ1764405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