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瞬间超压造成的后果(转)

楼主(2016-01-12):
液压系统在正常情况下,压力是不会超压的,溢流阀能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可是当下面几种情况出现时,超压就会时有发生。

    1、液压油中有颗粒杂物堵塞了溢流阀或机械卡阀时,溢流阀就不能正常泄压。

    2、液压油中有颗粒杂物堵塞了换向阀或机械卡阀时,液压油没有了回路。

    3、油泵排量较大而系统又频繁的换向时,溢流阀孔径又正好偏小,压力就会越聚越高。

    4、系统压力保护只有一个溢流阀时。

    系统瞬间超压是一瞬间的事,压力表还未来得及显示的情况下,事故已经发生了,一般情况下,系统瞬间超压有两种可能,第一,油泵前盖(或后盖)崩溃爆炸。第二,油管爆裂。

     系统超压还有一种表现,慢慢的超压,不是一下子超到崩裂了为止,而是一点一点升高,到了叶片泵内部零件有一个承受不了损坏爆车时才会停止。

          超压现象是正常的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所能控制的,当我们能正确的认识他时,就会有办法解决它,通常的办法就是在油泵的出口增加一个大口径高压溢流阀,当系统出现故障,第一个溢流阀失去作用时,高压溢流阀打开并紧急停车。

楼主:
常见锻压机叶片泵损坏之分析
在国内市场上液压式锻压机械使用的叶片泵寿命都比较短,故障频繁,许多使用叶片泵的客户,纷纷对产品质量提出质疑,为了找出油泵真正的损坏原因,我们调查了很多同类厂家及退货产品,发现很有规律,下面针对这一行业油泵故障调查的数据信息介绍如下:

一、 油泵使用信息:

1、使用的油泵:  45V-60A-86C 子母叶片泵

2、使用的设备:  液压式锻压机

3、油泵的寿命:  少则几日几月,多则最长不超过半年.

4、油泵损坏现象:断叶片、断定子、断轴、崩壳体等(进口泵、国产泵均是同样现象)。

二、厂家对故障泵的检测:

1、损坏的叶片检测:材料成份合格,硬度合格,金相组织合格。

2、损坏的定子检测:材料成份合格,硬度合格,金相组织合格。

3、损坏的芯轴检测:材料成份合格,硬度合格,金相组织合格。

3、损坏的壳体检测:材料HT300,实际检测强度附和国家标准,破坏性试验能达到40Mpa时壳体崩裂,油泵额定压力为:17Mpa,壳体保险系数为≥200%。

三、市场调查:

    1、对全国不同地区的部分锻压机主机生产厂与广大终端客户的调查表明,在液压系统中凡使用叶片泵的设备,几乎全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以上故障,其使用的油泵型号一样,损坏的现象一样,使用的寿命也相差无己,而这些厂家前期也曾同样使用过美国产相同型号的油泵。

   2、还有一部分锻压机在使用的油泵是齿轮泵或柱塞泵,使用齿轮泵、柱塞泵的设备,泵的损坏率相对叶片泵较低一些,就是噪音比较大,不如叶片泵低。

四、综合分析:

          通过近一年的质量跟踪与信息反馈及结合对损坏泵零件的检测,针对S45V-60A-86C泵的损坏问题,我们分析结果不是油泵本身质量问题,而是液压系统设计缺陷原因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1、现代的锻压设备是由过去落后的以空气为动力的气锤升级为现在的以液压为动力的锻打设备,在对钢件锻压过程中,随着锻压锤上下快速运动,液体流动方向频繁的快速切换,而在以200升/min大排量油泵工作中,正反向快速切换如果溢流阀反应滞后1秒钟的话,管路流量内部形成的压力就会升高至所危险的值,超出了油泵额定压力,这就是瞬间超压,该油泵如果长期处于超压状态,其寿命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反应速度滞后1.5秒钟以上的话,瞬间超压会突破材料的峰值,油泵就会立即崩溃。

   瞬间超压过程是非常快而短暂的,系统压力表几乎没任何显示,在这种情况下,油泵中最薄弱的零件就易损坏,而“叶片”和“定子”就是油泵中最最薄弱的一个零件。

   造成瞬间超压有以下几种可能,油脏堵塞了溢流阀不能正常泄压,溢流阀本身精度偏低,阀芯滑动不畅,反应滞后,溢流阀通径偏小,泄油不畅等(其它电磁换向阀故障同样也会引起该故障)。

2、零件的抗疲劳性受到挑战,我国的钢材在特钢里属上海宝钢为最佳,在我们使用宝钢的过程中感觉距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钢材还是有差距,而在锻压机械这个行业里,目前这种工矿(频繁的高、低压及正、反相的切换)谁的泵也是不可靠,叶片被折断的现象尤如用手折铁丝一样,反复十几下就能折断,该油泵的零件损坏就是这个原理。

3、零件断裂的先后顺序及因果关系为,零件断裂频率最高的是油泵中“叶片”,其次是“定子”,再有是“轴”和“壳体”,而这四个零件“叶片”是最薄弱的一个,其强度与抗冲击力的系数是最低的,当高压下高速旋转的“叶片”断在了“定子”的内腔里,而强大的机械惯性瞬间就会使“定子”崩溃或断裂,当高速旋转的泵芯被抱死的一瞬间,“轴”也就同时被拧断了,而“轴”被拧断是对电机的一种机械保护,否则会伤及电机造成更大的破坏,这种情况下,轴是无辜的,它起到了一个保险的作用,当瞬间超压“快速”至极限时,也会发生另一种现象“壳体”崩裂,有时这两种情况还会交织在一起同时发生。

4、为什么有的泵寿命稍长一点,有的稍短一点,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组成,一是零部件材料及热处理方面的差异,二是标准件方面的差异,三是液压系统“溢流阀”灵敏度方面的差异等造成,最主要还是“溢流阀”的差异较大一些,因为在液压系统中只有一个“溢流阀”时,一旦油路堵塞或反应迟钝“溢流阀”就会失灵,压力由于不能正常泄掉而会急剧升高,瞬间超压就会发生,设备工况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其泵的寿命自然也会有所差异。

5、美国泵的损坏情况基本与国产泵一样,只是损坏的时间不太一样,(其中包含着中、外材料与热处理方面的差异)。

6、柱塞泵、齿轮泵虽然抗冲击性比叶片泵稍强一点,但遇到瞬间超压至极限时同样也会崩溃。

五、汇总及改进措施:

      该泵故障主要原因有两种可能:

在使用方法上使材料抗疲劳性降到了最低点。

       液压系统缺乏油泵对瞬间超压的有效保护。

1、在油泵出口处(尽量接近油泵的位置)加装一只“直通式大流量溢流阀”, 一旦系统溢流阀失灵或反应慢,油泵溢流阀就会瞬间泄压起到保护作用,采用双保险方式能缓解压力安全问题。采购溢流阀时,切记对质量状况、反应灵敏度及产品可靠性和参数匹配性几项技术指标稍加关注,这对于系统的安全和保护油泵是十分关键的。

2、调慢锻压机上下锻打频率,减少超压的机会及延长零件抗疲劳寿命。

3、更换另一种稍好一点的叶片泵(S45VQ-60A-86C  工程机械用泵)。

4、更换成柱塞泵或齿轮泵(寿命会稍长一些)。

案例:在南方地区生产橡胶琉化机的设备前期使用的双联泵(有国外的也有我们的)也总是频繁崩后盖,它的现象是高压泵部位经常性的瞬间超压至最大极限,经过技术交流,主机厂认识到是系统缺乏双保险,在加装了油泵直通溢流阀后,困扰了多年的崩后盖问题彻底解决(该现象与锻压机故障现象一模一样)。

  可喜的是,有几家使用单位积极配合我们做了改进,加装了油泵保护溢流阀,效果极佳,油泵寿命提高了数倍。

以上分析属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液压系统发热原理分析
当液压系统中的元件及油箱温度达到70度以上时,可以认为是在高温下工作,这时,应该考虑为其系统的油箱增加降温装置,如果长期处在高温下工作,液压元件的寿命就会因早期磨损而缩短,所以,解决系统温度问题一直是液压界技术人员时刻注意的事情。

    为了能深入的了解液压系统升温原理,我们将与之有关的问题分析如下:

热量来源主要是两大热源:

一、流体磨擦发热:

1、泄漏因素:不论是液压泵还是液压阀或是油缸,只要液体快速从元件中的配合间隙里被高压挤出,就会产生液体磨擦而导致发热,这些被挤出的油液本不该流走,只因是液压元件的精度配合的不好或是液压元件磨损老化间隙大带来的结果。

2、排量因素:油泵排量的选择,原则上够用就行,如果排量选择的大了,多出的流量就会用调速阀或溢流阀将之泄掉,而多出的这些流量与原来应有的流量挤在一个不大的管道空间里,在正常流动时流速就会加快,磨擦发热是再所难免。

3、溢流因素:任何一个液压系统,液体都不会100%的利用,在压力与动作上都离不开溢流阀的截流,液体被截流的过程就是磨擦发热的一个过程。

4、压力因素:为了能使液体在最短的时间里行成压力(压差),一般我们通常有两个方法,一是在进油口和出油口的尺寸上有一点区别,出油口小于进油口,二是将出油口堵死,用溢流阀来控制出口的流量,当流出的油液量小于进入的油液量时,油泵中的液体就会越聚越多,由于油是不可压缩的,内部就形成了压力,当油液通过狭窄的通道时,由于压力的作用,油就会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在这一个点上,流速越快温度就越高,磨擦发热又一次的起了作用。

  二、机械磨擦发热:

   1、电机因素:电机本身由于做功也会发热,但因离油泵较远可忽略不记。

2、油泵因素:油泵的轴承受外力后的磨擦会发热、叶片与转子伸缩的磨擦会发热、叶片与定子旋转磨擦也会发热,这些都是发热源,集中起来都会影响到油箱发热。
     其它部件因发热的能量有限,可忽略不记。

  三、天气温度影响:

在南方城市,夏天室外室内的温度高达38度以上,设备还没开机就以经有了38度的温度,它的基础温度就偏高,相对北方城市来说这就差了一节。

   如何甄别和处理发热源并找到真凶,通过以上的介绍知道了液压系统中可以发热的一些主要因素,如果需要判定是哪一个部件发热比较大或彻底解决热的问题,必须理出它的因果关系,需要借助工具(红外测温枪)来完成,一般的排序方法为,第一,谁的温度高,谁就是凶手。第二,与之有关的热源通通考虑解决。热能是可以累加的,只是升温的速度是快还是慢有区别。

确定系统发热温度值的大小,可以参考如下数据:

油箱温度60度以下时,为合理温度,不需要改变。

   假如油箱温度以60度为基数时,油泵的出口温度(含高压前盖、出口法兰、出油管道、双联泵的后盖部位)应该在65度左右,略高于油箱温度,如果这几个部位(这也包含其它液压元件)的温度大于70度时,油箱的温度就会再上升,这就需要解决了,如果几个小时后油箱的温度恒定在60度以下时,这就是正常温度,不需要做任何处置。

   如果系统工作了2个小时,油泵温度(含所有液压元件)在50度以下时,这就是最佳状态,可以放心工作了,估计一天也不会升到50度。

   以上判断方法与原理仅供参考,切记,系统发热(液压元件发热造成)属正常现象,只要不超温就可以接受。

楼主:
叶片泵正确使用与故障判定
在叶片泵的产品说明书中一般都有详细的安装指南与注意事项,可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与问题,这些问题绝大多数应属于使用不当造成,使用不当占油泵损坏的比例高达95%以上,真正属于产品质量问题的却是很少。在液压系统中元件最容易出故障的就是油泵,而液压阀和油缸的故障比例相对油泵来说要少许多,它们最多清洗一下就能解决,而叶片泵一旦出故障就是致命的,为此,能否正确使用叶片泵至关重要,为了区别是属于哪一类问题,正确的使用与判定故障原因,特提供以下经验供参考:

一、使用不当的几种表现:

1.连轴器安装错误:由于连轴器与轴配合间隙太小或无间隙,在用力敲击时,轴承会受伤,导致轴承早期损坏而影响整个泵芯的寿命。再有,连轴器在安装时如果没有一定的轴向间隙,用螺丝直接硬性将泵安装到泵套上,就会使轴承轴向受力,如果长期承受轴向受力,轴承就会很快损坏并产生偏心而秧及了泵芯,表面上看象是泵芯出了故障,其实始作俑者是轴承。 (这是油泵损坏的第一大杀手)

2.同轴度超差:如果安装时同轴度超过规定值,会使轴承及整个泵芯偏心而早期损坏,轴也会被切断(轴切断在轴头最粗的地方),同轴度一般控制在≦0.1毫米左右为好。

3.油液太脏:由于油箱不是密封状态,周围粉尘及杂物混入油液中致使油液的清洁度超过标准,如果过滤器精度不够或无过滤器,泵芯就会很快划伤并损坏。

(这是油泵损坏的第二大杀手)

4.油液变质:由于使用了过期的液压油或再生油,使泵芯零件表面呈黑色状或粘胶状,油中的杂物、毒物及腐蚀性可使油泵早期损坏,再生的过期油因缺乏润滑及抗磨性也会使泵芯寿命大大的缩短,甚至将叶片及泵芯粘死不能运动。

抗磨液压油的使用寿命按石油公司介绍是2000-3000小时(连续半年),环境较好时可延长寿命至6000小时(约一年),所以,建议客户每年更换一次新油。

(这是油泵损坏的第三大杀手)

5.油温太高:由于未装冷却装置,在机器连续使用中,油温会不断升高。如果油温长期高达70°以上时,油泵寿命会大大缩短,一般在半年到一年中就会损坏。

6.油中进水:在有水冷却的装置中,由于密封不好导致水进入油液中,油液呈乳白状(乳化),油泵内部金属零件会生锈或局部锈蚀,泵在高速旋转中会加速磨损并缩短寿命,油泵的轴封也会早期损坏并使泵轴漏油。

(这是油泵损坏的第四大杀手)

7、变换油口方向:当油口方向不合适,没有经验的客户自己调整时,未将泵芯肖子插进肖孔里去(旋转时拔出造成),这时油泵吸油口空间缩小,吸油遇阻吸油不畅,表现为:噪音特大,压力摆动,长时间使用会使油温升高过快,定子内曲线冲击成波纹状后寿命会缩短。再有,旋转时将密封圈切边或螺钉紧固不匀还会产生漏油现象。

8、瞬间超压:有很多时侯,油泵出现了“崩后盖”、“崩前盖”、“断轴”、“断叶片”、“裂定子”等极端性事故,简单的判断好象又是油泵质量问题,可仔细分析下来,它确另有原因,比如:崩高压后盖与断轴或崩高压前盖与断叶片、断定子,它门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这种情况其实是瞬间超压造成的,当油泵内部压力超过本身能承受的压力时,泵内最薄弱的零件就会出现损坏,如:前、后盖(高压出口)崩裂,叶片断、定子断裂,轴断,而叶片断、定子断裂两个中任何一个先断都可能会导致另一个瞬间断裂,同时在高速旋转的其它零件“转子”和“侧板”及“轴”也会被动损坏,超压才是极端性事故的罪魁祸首,瞬间超压的原因是溢流阀堵塞。

(这是油泵损坏的第五大杀手)

9、轴承卡环脱落:该油泵的轴承挡圈(叠形挡圈)是由0.7×2毫米钢扳做成,其主要功能是防止轴承脱落,由于钢板较薄,安装泵轴的联轴器时敲击力过大挡圈就会脱落,轴就会有4-5毫米的窜动,该挡圈其实是对轴承的一种机械保护(免冲击)。

10、吸油不畅:叶片泵常见的一个故障就是定子内曲面磨损成撮衣板状的棱子,该现象主要是吸油不畅所致。原因为:当油泵吸油不足时,压力就会时高时低,而叶片顶部对定子内曲面的有效接触就会随着压力的变化而间歇式脱离与接触,频繁的硬冲击使定子的吸油区便出现了象撮衣板状的棱子了。

吸油不畅有以下几种情况:油液太粘(牌号偏大)、过滤器堵塞、吸油管路太细、油位太低(油量不够)等。

11、吸油漏气:在新安装的油泵过程中,吸油口漏气也是一种常见病,其表现为:噪音偏大,咕嘟咕嘟、劈啪劈啪响,压力越高就越明显,长时间工作油箱里的油会起泡末。漏气的主要原因是油泵进油口法兰、管道的密封等不好造成。

二、常见故障现象的判定:

1.研泵(烧盘):

原因:油太脏,油中进了水,油中有杂物。

不排除有的叶片泵厂家因叶片泵的制造水平不达标,几何精度不够或精整不到位所引起的研泵。

2.噪音非常大:响声似警报器,同时拌有压力不稳,升压慢其原因如下:

a.进油口漏气,油箱中有泡沫(原因:O型圈失灵,螺钉太长或法兰太薄)。

b.过滤器堵塞,进油流量不够。

c.油的粘度太高(天气太冷或牌号不对)。

d.装配错误,调整进出口方向时,泵芯定位肖未插到后盖的定位孔里去等。

3、噪音一般大时:

a.上述情况均存在。

b.有可能产品质量不好。

4、系统无压力:溢流阀失灵,需清洗或更换。

5、超压或瞬间超压时会出现下列情况:

A、壳体断裂B、定子断裂C、轴断裂D、螺钉断裂E、叶片断裂F、寿命缩短。

瞬间超压原因:除油脏油路堵塞引起的超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系统设计有缺陷,不严谨,当大排量的油泵在快速的高、低压,正、反向切换时,由于系统缺少油泵专用的压力保护阀,也可使油泵产生瞬间超压,从市场上反馈的信息来看,由它带来的油泵损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油箱油液太脏或进入了铁屑及杂物后溢流阀及其它功能阀被卡死,也会导致压力无限升高,当系统压力超过额定标准时,泵芯内部零件承受不了高压从而导致了某一零件的破损,损坏后的零件由于油泵还在继续旋转,就会引发连锁反应,直至全部报废到轴断为止。

检查压力的方法:在油泵的进、出油口处连接压力表,在正常工况下观察压力情况。

6、轴窜动:轴的档圈掉出,安装联轴器时用力过大(原因是联轴器内孔小),将卡环砸出。

三、油泵严重损坏后的责任判定:

油泵损坏后,首先要检查外观﹑内在及相关现象,当出现下列现象时,它的相应原因就可以确定:

1、轴承损坏:当泵芯严重损坏,其中只要确认有轴承损坏的,可一律视为安装不当造成,因为轴承受力后损坏在先,零件损坏在后,轴承一但损坏,轴就出现摆动,高速摆动下会引起其他件损坏。

2、内胆有锈:当泵芯严重损坏,其中只要有锈迹存在的。可一律视为油中进水造成,因为油液正常时,永远不会出现生锈现象。

3、油质不好:当泵芯严重损坏,只要油液中存有脏物、杂物及异物或泵芯变黑,可一律视为油质不好造成。

4、芯轴断裂:应设法检查断裂位置,如果是材料或热处理不好,它的损坏点应当是最薄弱环节,也就是最小直径处或花键处,如果不在最弱地点断裂应当视为安装不当,同轴度偏差太大造成,有时泵芯磨损后阻力加大或压力过高也会出现断轴,断轴其实也是一种机械保护。

5、定子有棱:吸油不畅和油液变质引起。

6、损坏零件的材料检查:应当对材料的成份,金相组织,硬度等进行检查,同时还要对损坏零件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等进行分析,最终能查出原因。

四、下面几项可能属于产品质量问题:

1、噪音偏高:只要其它原因都排除时,应属于质量问题。

2、零件划伤:转子与侧板的划伤是相对称的,对角划伤的现象应是质量问题。

3、轴断裂:当断在最薄弱的地方,同时其它件均完好时是轴的质量问题。

(确认非瞬间超压时)

4、转子断裂:其它件都没断,只有转子断,是质量问题。 (确认非瞬间超压时)

5、叶片断裂:其它件都没断,只有叶片断,是质量问题。 (确认非瞬间超压时)

6、定子断裂:“转子”“叶片”与“侧板”(一对磨擦副)在均无磨损的情况下只有定子一个零件断应该是定子的质量问题。 (确认非瞬间超压时)

确认是产品质量问题(不是使用不当)时,应首先确认不是瞬间超压造成的后果,多方面检查其它零件的损坏现象及规律方能最后下结论。

上面提到的叶片泵使用中的五大杀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加之其它的一些使用不当因素的存在,使诸多的油泵故障中,使用者的不良方法和对技术的困乏造成的故障率占有约95%的高比例,而对故障原因的判断,随着个人技术素质的差异与生产厂家产生了质量争议,此文章对于质量争议和合理使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目前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下,使用者技术素质偏低的状况,近期还不能得到很好改善,相比之下国外的液压市场比较成熟,而我们国内的液压市场环境还是相当落后,还有待我们行业为之继续努力。

以上判断方法与鉴别原理仅供参考,可直接给中间商或终端客户学习使用,提高用户的技术素质和减少不必要的的经济损失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目标。

楼主:
叶片泵的卡壳现象原因以及解决方式
 叶片泵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卡壳的现象应该会有不少朋友也遇到过这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才好呢?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就会为您来讲解到,让您在这个方面有所理解。
  1.可能是因为泵体里面轴向的间隙或者是径向的间隙过于紧凑;
  2.可能是齿轮泵盖板与轴的同心度不符可规定的尺寸;解决方法:可以替换盖板使其与轴同心。
  3.可能泵与电动机联轴器同心度调整的不到位;解决方法:可以去调整泵轴与电动机联轴器同心度的距离规定的距离不能超过0.01mm。
  4.可能是因为压力阀的失灵;解决方法:可以去替换一个新的压力阀。
  5.有可能是因为叶片泵中含有一些杂质。解决方法:可以用细绸丝网去过滤机油出去一些污物。

楼主:
变量叶片泵的特性
 变量叶片泵让我们来简单的认识一下要是您有兴趣了解的话就一起看一下下面的内容吧,希望对您会有所帮助。
  1、可在压力设定下具有自动高速流量及补偿功能,比定量叶片泵功率损耗少,发热低,是一种节省能源的高效率叶片泵,为系统设计工程师在高效率的回路中最佳选择。
  2、运转平衡安静,特别适合机床和室内的要求。
  3、内含压力调整机构,系统可以不要调压阀并且适用直接式电动机,装配容易。
  4、备有多种不同压力及流量范围,可供任意选择。

楼主:
叶片泵管理要点
叶片泵在进行管理的时候有哪些要点问题是需要您引起重视以及注意的,下面的内容中小编就带您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希望对您会有所帮助。
  除了需要防止干转和过载、防吸入空气和吸入真空度过大外,还有哪些呢?
  1.泵转向改变,则其吸排方向也改变叶片泵都有规定的转向,不允许反。因为转子叶槽有倾斜,叶片有倒角,叶片底部与排油腔通,配油盘上的节流槽和吸、排口按既定转向设计。可逆转的叶片泵必须专门设计。
  2.叶片泵装配 配油盘与定子用定位销正确定位,叶片、转子、配油盘都不得装反,定子内表面吸入区部分最易磨损,必要时可将其翻转安装,以使原吸入区变为排出区而继续使用。
  3.拆装 注意工作表面清洁,工作时油液应很好过滤。
  4.叶片在叶槽中的间隙太大会使漏泄增加,太小则叶片不能自由伸缩,会导致工作失常。
  5.叶片泵的轴向间隙 对ηv影响很大。
  1)小型泵-0.015~0.03mm
  2)中型泵-0.02~0.045mm
  6.油液的温度和粘度 一般不宜超过55℃,粘度要求在17~37mm2/s之间。粘度太大则吸油困难;粘度太小则漏泄严重。

楼主:
子母叶片泵优点
子母叶片泵的特征和优点想必很多人了解的并不全面,为了帮助您可以更好地使用以及选购,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好的进行了解。
  1.在紧凑的外形尺寸里实现高工作压力的能力,保证功率重量比高而安装成本降低。
  2.子母叶片机构固有的低噪声特性,提高操作者的舒适性。
  3.12叶片制保证流量脉动的振幅小,系统噪声特性低。
  4.设计成防止内部感生的轴和轴承的径向载荷的液压平衡保证长寿命。
  5.通过消除双轴伸电动机或通过减少电动机和驱动联轴器的数量,双联泵和通轴驱动配置节省安装位置和成本。
  6.通轴驱动型提供宝贵的回路设计灵活性,例如在单个输入驱动上实现定量和变量型。
  7.流量排量和实现高工作压力的能力为你的流量和压力要求的整个范围提供最佳选择和单一货源能力。
  8.机芯套件结构能保证迅速而高效的现场维修性。机芯与驱动轴是分离的,不用把泵从其机座折下即可很容易地改变流量容量和进行维修。

网友:
楼主说的很正确啊,看来是大拿了吧。
我们的大系统都会安全阀,生产过程中的油液也是严格控制清洁度的,所以因为卡死阀芯造成的超压还没有见过。

楼主:
叶片泵定子磨损叶片断裂有哪些原因造成?
叶片泵定子磨损叶片断裂有些什么原因呢?下面叶片泵厂家就来详细的为您解释一下主要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叶片泵定子的断裂,在使用的时候请您注意维护。

  1.系统油温过高,导致定子与叶片之间的摩擦面无法形成保护油膜,在工作时叶片跟定子之间直接摩擦很容易造成磨损。
  2.液压油严重污染,形成较大的化学颗粒,过滤网破裂有异物进入泵体内,导致叶片局部断裂,定子磨损。
  3.液压油粘性太大,叶片在工作时不顺畅,也就是无法及时甩出,造成部分叶片受力不均匀而产生断裂现象。
  4.定子和叶片的选材和热处理不当,如果叶片的热处理太硬就缺少韧性,当叶片泵的工作压力差过大时,叶片就有可能经不起压力冲击而折断,折断后的碎片就会直接损坏定子,同时因为叶片太硬而导致定子的高压区早期磨损。
  以上就是我们常见叶片泵定子出现磨损断裂的因素,因此大家一定要一起重视,减少以及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

楼主:
怎么维修叶片泵不出油不上压的问题?
  1.叶片泵回转方向错误(正、反时针) 马上停止?更正电机的回转方向;
  2. 叶片泵无转动 电机电源是否通电、确认连轴器或键是否损坏;
  3. 泵轴断裂?转子没有转动 修理泵?确认电机回转速是否过高?轴心是否对准中心;
  4. 吸入管堵住 检查吸入管路;
  5. 吸入滤油网堵住 清洗吸入滤油网;
  6. 油箱过滤器通过流量不足 更换更大吸入滤油网?至少泵每分钟流量2.2倍以上;
  7. 叶片泵油度过高 更换规定的油黏度;
  8. 回转数不够 按叶片泵规定最低回转速选择电机回转速;
  9. 吸入管气密不够 检查吸入管路;
  10. 叶片泵油箱过滤器在油面之上 加油至油面计之上基准点。

楼主:
PV2R系列叶片泵的维护工作
PV2R系列叶片泵怎么进行良好的维护工作,叶片泵厂家的相关工作人员在这里详细的为您讲讲。
  1、一般要是用户购回油泵后,没有及时的进行使用的话,需要将内部注入防锈油,并将外露表面涂防锈油,然后盖好油口防尘盖,妥善保存。
  2、保持油温在10-60℃范围,最佳范围为35-50℃,尤其避免高温连续运转,否则油泵寿命将大大缩短,必要时设置加热器和冷去装置。
  3、安全阀调节压力不应过高,一般为泵额定压力的1.25倍。
  4、配管时,残留在油箱与管道中的铁屑与残渣,尤其是布条,往往会引起油泵发生故障,必须注意清除。
  5、油泵工作一段时间后安装螺钉或进出油口法兰螺钉可能松动,要注意检查,开拧紧防松。
  6、要定期检查油液性能,达不到规定要求时要及时予以更换并清洗油箱。
  7、滤油器应经常清洗,以保证油液吸入通畅。
  8、保持正常油面高度,及时的进行补油等工作。

楼主:
定量叶片泵的使用事项
    定量叶片泵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主要哪些问题小编在这里为就为您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希望对您会有帮助。
  1、液压油:7MPa以下,使用40℃时黏度20~50cSt(ISO VG32)的液压油;7MPa以上,使用40℃时黏度为30~68cSt(ISO VG46,VG 68)的液压油。
  2、转轴方向:顺时针方向为标准品,逆时针方向为特殊式样。回转方向的确认可用瞬间启动马达来检查。
  3、轴心配合:泵轴与马达的偏心误差为0.05mm,角度误差为1°
  4、吸油压力:吸油口的压力为-0.03~0.03MPa。

前面小编也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定量叶片泵的使用注意事项,这里就接着为大家做一个补充,让大家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
  1、工作油温连续运转的温度为15~60℃ 。
  2、泄油管压力:泄油管一定要直接插到油箱的油面下,配管所产生的背压,请维持在0.03MPa以下。
  3、新机开始运转时,要在无压力的状态下反复启动电机马达,以排除定量叶片泵内和吸油管中的空气,为确保系统内的空气排除,可在无负载的状态下,连续运转10min左右。

楼主:
高压叶片泵全面介绍
对于这些常见的高压叶片泵,关于它的一些基本常识小编在这里为您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多的了解相关方面的知识,帮助您更好的选择高压叶片泵产品。
  1、高压叶片泵泵轴上不允许直接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以免造成油泵异常损坏。
  2、安装时需仔细擦清孔和被连接轴的表面,以减小由振动引起YB-E高压叶片泵轴端表面的微动磨损,从而长期保持配合轴径尺寸精度。
  3、注意区分进油口和出油口。通常进油口大、出油口小、切勿颠倒,当验证YB-E高压叶片泵转向符合标牌箭头的方向时,才能启动电机,至油泵排油正常后再正式启动。
  4、PV2R高压液压泵的吸油高度一般不超过500mm,泵吸入口压力在0.02~0.025MPa之间,YB-E高压叶片泵的排量越大要求吸入压力越高。
  5、PV2R高压叶片泵的进油口,管接头直至油箱油面以上的整个吸油管道和附件的接合必须严格密封,任何部位不得漏气,否则将在油箱内产生大量泡沫,空气吸入还会使油泵产生气蚀,引起油泵噪声,损坏和引起液压系统的振动。
  6、为防止PV2R高压叶片泵吸入杂物,减少磨损,本高压叶片泵的进油口应装置100~180um的滤油器,其过滤能力应不小于泵流量的三倍,同时推荐在排油管道油口处安装精度30~50um的滤油器,以确保油液的清洁度,提高液压系统稳定性和液压元件的工作寿命。
  7、为确保高压叶片泵的性能,延长使用寿命,液压系统应使用抗磨液压油,推荐选用N46号抗磨液压油,长期工作油温宜在10℃~60℃范围内。油箱设计宜采用封闭型,需定期清洗滤油器与检查油的品质,就实际情况更换工作油液。

网友:
楼主 是不是看到讲到点上的液压知识 很想分享给我们?不管怎样  真是谢谢了 辛苦

网友(点评):
是的,有几个点

网友:
还没看完,明天继续仔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