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旋转接头公差尺寸,请教

楼主(2016-01-12):
本人想制作一个气动旋转接头,转速为100转/分  ,气压为0.4MPA  ,轴是∅65的 (请高手给个公差),并请指点选用什么型号的O环,O环槽的加工尺寸和公差,还有配合的孔的直径和公差。

谢谢。

网友A:
有一定转速的旋转接头不是你这样做的。
注意几点:
1、内外件要用不同材质的材料。如果都用钢材,则必须表面硬化,氮化或QPQ。
2 、内外件之间用轴承支承。
3、内外件的配合应当是间隙配合。
4、密封件安装沟槽按一般规范。
像你这样的单通道气动接头不需要自己做,市场上太多的现成产品可以买,几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点评):
害怕伏枥老师,我想他问的是,让帮他选个O型圈的尺寸,活塞外径已给。按国家标准的O型圈尺寸,沟槽尺寸,他应该有疑惑。

网友(点评):
安装o型圈沟槽规范,应该是机械设计必备基本常识,任何一本机械设计手册里都可以找到,不该拿出来发问。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能不能帮我看下,我楼下的回复啊。虽然是个基础问题,但心中总有个疑虑没有解开。求指点。

网友(点评):
老师傅每次点评都很到位,能学不少东西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不是很明白,谢谢老师傅的指导。

楼主:
我放上来的只是个简图,2楼老师所说的我知道,是不不知道我所提出的问题,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还请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自己做肯定划不来的,买标准规格的,这么小的很便宜的

楼主:
不是单路的,是多路异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定转速的旋转接头不是你这样做的。
注意几点:
1、内外件要用不同材质的材料。如果都用钢材,则必须表 ...

根据楼主所述,如果是我,根据"液压、气动用O形圈径向密封沟槽尺寸(GB/T 3452.3—2005)"中气动活塞动密封沟槽尺寸,我选的O型圈尺寸是,φ58X3.55,沟槽宽度b为4.6,沟槽深度t为2.95,即沟槽小径为:(65-2.95X2);那么问题来了,孔的直径应该是多少呢?基本尺寸是否是65啊?标准里面的数据显示是,d4,d9同用一列数据,据经验来看,活塞的孔直径应该比65大一点才对,标准没有给出具体尺寸。这里我也有疑问,平时用的少,一直没在意,今天借楼主宝地,求伏枥老师指点。
大家不要笑话我,这个知识点我确实不知道。

网友(点评):
按一般的理解,包括你所举标准的制定者,都认为o形密封圈需要有一定的压缩量才能够起到密封作用。反映在沟槽的制作上,就是把沟槽截面做成矩形,宽度做得比密封圈的直径大,高度做得比密封圈的直径小。密封圈使用...

网友(点评):
老师你的话,还没有说完。请问我这个选择有什么不妥之处。或者按楼主的图,应该选择哪一个尺寸。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点评):
时高度上有压缩,被压缩后的橡胶材料可以往宽度方向伸展。你把规范规定的深度“t”理解为装配后的孔内壁到沟槽底的尺寸就对了。GB-T3452.3-2005给出的径向气动密封的配合是H8/h9,也即是这个“t”的公差范围。

网友(点评):
刚才上网查了下标准,耽搁了。

网友(点评):
关于O形圈用在气动动密封时的压缩量应该是多少的问题,国内好像没有人做过研究。这是因为我国大陆已经没有真正自主的气动元件企业。论坛有资深的从事过气控件事业的社友,曾经不止一次痛心地说过这事。他也曾说到...

网友(点评):
世界知名企业用O型圈时用零压缩。我所知,在用O型圈做高速的气动卡盘的气路时,也有对沟槽底尺寸和配合内孔尺寸高精度制作,以达到极小压缩的实例。

网友(点评):
伏枥 老师,那他这个活塞的内孔是不是为φ65啊。按照标准是这么标的。再按照配合的公差,这个尺寸我个人感觉不是太合理。

网友(点评):
我又重新看了一下老师刚才讲的,重新想了想,对于“深度t”的理解应该是沟槽底部到活塞内壁的高度,那么活塞的内径就应该是φ65,那么活塞杆的外径应该比65小,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吧。

网友(点评):
如果你说的是活塞与活塞杆的配合,是的。

网友(点评):
你对首楼图的叙述,用的名称有误。右面一个图形一般的称呼为活塞,左边的一般称呼为筒体或缸体。

网友(点评):
哦,我明白了。非常感谢伏枥 老师的悉心教导。

楼主:
我的轴是65的,用58的O环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点评):
O型圈是以内径来不说明型号的

网友(点评):
多大了个“不”字,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有你这样说O型圈规格的吗?

网友:
按一般的理解,包括你所举标准的制定者,都认为o形密封圈需要有一定的压缩量才能够起到密封作用。反映在沟槽的制作上,就是把沟槽截面做成矩形,宽度做得比密封圈的直径大,高度做得比密封圈的直径小。密封圈使用 时高度上有压缩,被压缩后的橡胶材料可以往宽度方向伸展。你把规范规定的深度“t”理解为装配后的孔内壁到沟槽底的尺寸就对了。GB-T3452.3-2005给出的径向气动密封的配合是H8/h9,也即是这个“t”的公差范围。
关于O形圈用在气动动密封时的压缩量应该是多少的问题,国内好像没有人做过研究。这是因为我国大陆已经没有真正自主的气动元件企业。论坛有资深的从事过气控件事业的社友,曾经不止一次痛心地说过这事。他也曾说到世界知名企业用O型圈时用零压缩。我所知,在用O型圈做高速的气动卡盘的气路时,也有对沟槽底尺寸和配合内孔尺寸高精度制作,以达到极小压缩的实例。

网友:
O环做旋转密封不太合适

网友:
请问下图中的红色部分怎么固定的

网友:
你说的O环槽是指O型密封圈吗?
如果是,那这个尺寸取决于O型圈的线径,再根据线径查机械手册。

网友:
我是专门做旋转接头的,给您几个建议:
1. 此种单通路旋转接头市场上很多,没必要自己花费成本做。
2. 单通路旋转接头这种设计的话造成旋转接头的扭矩增大,可以考虑平面密封的设计。
3. 按照您的这种设计需要加1~2个轴承支撑。
4. 这种设计不要用O密封,否则容易坏,需要格莱圈。(但是不建议这种设计)
5. 转子部分最好QPQ处理,否则后期磨损后无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