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一个机构会有不同的受力结果

楼主(2016-01-12):
图中的公式不知道那个是对的,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看清楚,一个是上,一个是下

网友B:
一个是上面的轴径处的摩擦
另一个是下面的轴径处的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一个是上,一个是下

上下的驱动力矩M1p,M2p有两种表达式,得出的结果就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上面的轴径处的摩擦
另一个是下面的轴径处的摩擦

上下的驱动力矩M1p,M2p有两种表达式算出的结果就有两种。最后不知道那个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一个是上,一个是下

上下的驱动力矩M1p,M2p有两种表达式算出的结果就有两种。最后不知道那个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下的驱动力矩M1p,M2p有两种表达式算出的结果就有两种。最后不知道那个是对的。

那是轴径处,第一个加上重力的是对的,第二个不对。

网友:
第一张图片是对的....

网友:
你是轧钢机械的? 冷轧的,酸洗,连退,镀锌,彩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