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底座烧毁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12):
各位大侠好,在下想明白一件事,我用的一台电炉子上的熔断器(RT18-32)在使用过程中,中间的熔断体(Φ10x38,20A)没烧断,而熔断器底座(额定电流32A)烧毁了,断路保护(25A)的跳闸了。
在这些东西中间,熔断体的额定电流最低,熔断器底座的额定电流最高,为什么烧坏的是熔断器底座呢?
图片中这个是我换的第二个(在试用的时候温升有点吓人,用手摸外壳烫手),之前那个烧毁了。
现在我的对策是延长升温时间,那样子电流控制在18A以下,熔断器温升稍小一点点,我想问一下大侠们,之前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机器参数有:电炉加热元件为三角形接法,加热功率为12KW,电压为380V,加热时间可以自己定,我现在定的10s升温 1℃(之前是6s升温1℃)。

网友:
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造成的

网友(点评):
是指壳体与熔断体之间接触不良吗??因为外部的接线全是线到位了且拧紧了的。

网友:
绝缘性本身在极限,电压不稳时会击穿它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清楚,东西买回来的时候是新的,电压的话是在厂里进过变压稳压后接出来的线。

网友:
  熔断器没烧,熔断器座烧坏,看你进线上燃烧痕迹,判断熔断器壳买的太垃圾;正常情况下,只要熔断器不烧坏,壳是不可能烧掉的,就算接线松动,熔断器也应该烧断,加上你说壳升温过快,那就说明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还有熔断器算小了,应该用32A;12KW满负荷就要超过20A,加上加热器需要放安全系数,20A远远不够。

网友(点评):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采购买的东西不是正品货,虽然和原机器上用的是同一牌子。 熔断器是32A 的啊,熔断体是20A的,但我在用的时候没有满负荷使用,设置的80%

网友(点评):
整个升温过程是分段加热时,最大电流是18A,保持时间在40s左右,之后缓慢降低。接线没有松动,全部重新拧紧过

网友(点评):
如果没算错的话,壳体升温过快咋么解释?

网友(点评):
我也正是这个原因才在这问问大伙呢。另外我没算,我说的那些数字全是我亲眼盯着那些表显示的数字和自己设定的数字。

网友(点评):
数据都对就是货不对喽。

网友(点评):
如果货是原厂的货,会不会出现我所遇到的情况呢,我不懂电器上材料是否像食品一样也有有效期?有没有说这东西是原厂正常出厂的,只是做出来的时间太长了而导致产品某些功能降低或失效呢??如果有,那通常是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没碰到过失效,就算有也是按年计算,而且是要极端储存环境。

网友:
你得先确定你的熔断器是真货,符合标准,参数实打实的;如果是假货,参数虚标,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点评):
看不出来是不是真货,外壳上看到的和原机器上用的全是一模一样的。我这没办法确定是不是原厂家做的东西(就这一个小东西也不太可能让别人自己来检测是不是他们做的)。

楼主:
对于这类无法自己认定是不是原厂的东西大伙有什么好的办法鉴定出来采购回来的东西是原厂的呢??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鉴定出是否真正是合格的东西??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线的连接可能存在松动,烧掉的那项电流就大了,

网友:
熔断器的检测应该有成熟办法吧?
LZ去了解一下啊。

网友:
国产的吧,?

网友:
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不要太相信国货的品质,曾经碰到过18KW的蒸饭柜,用63A的空开,用一段时间就烧了。后来只能装10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