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夹具结构,请教!

楼主(2016-01-12):
如下图,螺杆3转动时,带动夹爪1动,想请教各位大侠:夹爪能转动起来么?这个结构是否正确?还望各位大侠能够指点下!

网友A:
我猜,夹爪1的旋转中心应该是浮动的

网友B:
这只是个示意图 完全按图做你就输了,只能看看,参考参考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你为什么会觉得夹爪1不会转动呢?
      书上只是写个原理,实际中如图的夹具缺少定位基准的。
      以上,谢谢!

网友(点评):
因为螺纹扣死了呀,他这个丝杠3那里要一个球面螺母,做成浮动的才能联动,实际上同步开合机构用连杆铰链受力太大,易磨损,而且收加工精度影响,往往不同步,粗定位可行,比如焊接夹具,机床加工夹具不能这么做。

网友(点评):
我原本以为1的旋转中心是被固定了,但是刚刚看了大家的指点,才明白。

网友:
看样子楼主想要个同步开合机构,而且是机床的,我给你几个吧。

网友(点评):
大侠真是豪爽,非常感谢!

网友C:
因为3和4是两个零件,所以其实是能动的,3和4是没有同轴的限制的。不过,如果3与4接触的一端,还有4的尖的一端做成球面应该比较好。
跟上面的朋友说的一样,这个仅能参考。

网友(点评):
那个铰接限死了,除了螺纹间隙那点,能动吗?

网友(点评):
3和4 是分开的 那就能动如果是整体,肯定动不了

网友(点评):
按题目的描述,3和4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D:
可以转动,而且实际上也可以用。
楼上所说的定位基准的问题,要看实际中需不需要。
根据图所示,这个夹具的目的是要夹紧时自动对中,而不是以一边作为基准定位。

网友(点评):
定位基准问题,2个开合同步的夹钳应该是对中的,如果不同步的,能用在机床上吗?

网友E:
能动...看图要仔细

网友(点评):
是啊,搞的我也丢人了— _—!

网友(点评):
恩恩,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动,很清楚的,明显可以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3和4是两个零件,所以其实是能动的,3和4是没有同轴的限制的。不过,如果3与4接触的一端,还有4的尖的一 ...

3是叫螺杆,4叫滑杆,如果是整体,就不会这么叫了。
这图其实确实有问题,4的右端是顶尖,右侧的夹爪上又有顶尖槽,这怎么都感觉不对,所以我说4的右端应该是球面,右侧夹爪上的槽应该去掉。这个结构没有提能够对中。我个人感觉,这个结构对中也是有一定问题,不过只是感觉,没有验证。

网友(点评):
没看清,是 如果是球面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动...看图要仔细

优良好可.....按情况选择...

网友:
结构是莫有问题,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夹爪1的旋转中心应该是浮动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可以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个示意图 完全按图做你就输了,只能看看,参考参考

大侠说的是,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绝对不好转动,铣床上可以用

网友:
这个结构是正确的,可以使用。
这个机构的作用是浮动夹紧。工件定位要靠其他机构,图中没有画出来。
两个夹爪不能同步运动,但是接触工件后可以同步夹紧,所有叫浮动夹紧机构。
夹爪需要什么形式要看工件有什么要求。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夹具的一种,不错的构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转动,而且实际上也可以用。
楼上所说的定位基准的问题,要看实际中需不需要。
根据图所示,这个夹具 ...

当3和4同轴时,3旋进的长度△p,导致1与5的夹角变化量△α,与7夹角变化量△β相等;
当3和4不同轴之后,△p与△α,△β的变化关系不一致。
因此我觉得,能同步夹紧,但是无法保证对中。与朋友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可以动的。

夹爪1的旋转中心,是说2么?
觉得2(或者还有6)是可以不动的。

网友:
btw,lz这是什么书?

网友:
想对中直接螺杆贯穿两个爪子,爪子螺纹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网友(点评):
结构就和图上的不一样了,要稍微变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