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如何刃磨?选用什么样的砂轮?

楼主(2016-01-12):
请问丝锥如何刃磨,选用什么样地砂轮,刃磨是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普通砂轮机用白刚玉砂轮,或者用磨刀机金刚石砂轮,丝锥主要刃磨切入的刃口部分也就是后刀面,按照新丝锥的样子磨,从刃口向后磨,呈前高后低的状态,使丝锥能顺利切削而不发生干涉,刃磨时砂轮与丝锥径向角度大于90,丝锥头部小尾部大呈锥状,按材料强度和攻入困难程度掌握锥度的大小,难攻的材料锥度小一些使切削忍多一些,每个刃的切削厚度就减小,一般通孔用丝锥有三到四个切削刃。文字叙述有局限性请楼主谅解

网友(2016-04-19):
引用 网友A:
普通砂轮机用白刚玉砂轮,或者用磨刀机金刚石砂轮,丝锥主要刃磨切入的刃口部分也就是后刀面,按照新丝锥的 ...

牛逼,说到本质上了!

网友:
修磨丝锥,安装精度和角度是重要,砂轮选择也重要。

网友(2016-05-20):
用万能磨刀机试试

网友(2016-07-13):
二楼说的有道理,但手工不好磨

网友(2017-08-02):
CBN砂轮居多,你说的切削刃还是铲背?

网友B:
2楼楼主,讲得太切合实际了,可我还是磨不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楼楼主,讲得太切合实际了,可我还是磨不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磨不好?是什么不好?用什么检测的?你有时间收集些信息供大家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磨不好?是什么不好?用什么检测的?你有时间收集些信息供大家学习下

就是群钻上面的月牙弧,还有圆柱形锪孔钻,

网友(2017-09-10):
手工不好磨

网友(2019-05-29):
如果将丝锥切屑部分的每一个竖刃的点连起来,三刃就是三条线,四刃就是四条线,手工磨很难保证切屑刃部分三或四条线与轴面垂直平面所形成的交叉点以丝锥轴线为圆心的同一个圆上,水平高一点的误差小一点;其次还有后角的大小,我磨过手动攻不锈钢的M20丝锥,当时工人就攻了二、三牙就再也攻不动了,就是新丝锥也没有办法,我手磨了二把,将切屑部分加长,分别攻一次,最后再用新的攻。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A:
普通砂轮机用白刚玉砂轮,或者用磨刀机金刚石砂轮,丝锥主要刃磨切入的刃口部分也就是后刀面,按照新丝锥的 ...

丝锥不是一般磨前角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