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3点击图标打开时“显示已停止工作”?

楼主(2016-01-12):
电脑重装了系统,win7  64位系统,SolidWorks2013安装成功,但是打不开,老是显示已停止工作,卸载很多次重装还是一样,SolidWorks2014也是这样的,如图片所示,求助各位大侠,先谢谢了

网友A:
报告楼主,如果你在两次安装后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说明你安装包有问题,就像我以前安装成功后simulation模块用不来,重新下了一个软件包才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告楼主,如果你在两次安装后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说明你安装包有问题,就像我以前安装成功后simulation ...

重装系统之前软件是可以用的,重装以后还是安装之前的安装包,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安装2014吧

网友C:
服务项需要关闭,在启动--服务里面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务项需要关闭,在启动--服务里面修改

请问要关闭什么服务项呢,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2014吧

2014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水水5 求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水5 求助了

目测是win764位系统,2015的包,要不要试一下?
目前一直在使用中。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ght=solidworks+2015
安装之前使劲清理注册表,自动清理,垃圾清理,手动清理,凡是含有solidworks字样的都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win764位系统,2015的包,要不要试一下?
目前一直在使用中。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好的,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