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两个水平杆AB和CD的弯矩?求教

楼主(2016-01-12):
请问如何所示的钢架,不考虑竖直杆MC和ND的变形,如何计算两个水平杆AB和CD的弯矩,尺寸和载荷如图所示!

网友A:
由力矩平衡35*95=X*75,得AB杆所受力44.3,该力为拉力,MC杆力学平衡得CD杆所受力为44.3-35=9.3,该力为压力。
结果是CD杆两端分别受到9.3KN的压力,AB杆两端分别受到44.3KN的拉力。之后就是解压杆平衡和拉杆平衡,材料力学中只有个解临界压力的公式,而且还取决于A,B,C,D四点的连接方式,所以这个地方得靠自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力矩平衡35*95=X*75,得AB杆所受力44.3,该力为拉力,MC杆力学平衡得CD杆所受力为44.3-35=9.3,该力为压力 ...

这个我会算,我只是不会算这种受力情况下,在力F作用下AB和CD两根杆时的弯矩平衡问题,材料力学书中这种类型只有一根杆的,如果只有AB或CD一根杆我参照书本也就能计算了!

网友(点评):
既然算出了AB和CD分别受到的力,之后你就按独立原件来分析就行了

网友:
用力矩分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