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设置键码让旋转与前进同时进行

楼主(2016-01-12):
如下图所示,这是法兰一边旋转一边前进,是我从网上下的学习视频,我自己做的时候,只能动一个,来回看了视频好几遍了,也没看出哪里漏了步骤。。。求大师指点

网友:
帮顶,等待大侠解惑

网友(点评):
用螺旋副 solidworks里面不知道具体叫啥

网友A:
虽然我没用过solidworks仿真但按你的描述这是一个螺旋副 你只用了旋转副,他只能旋转,你换成螺旋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用过solidworks仿真但按你的描述这是一个螺旋副 你只用了旋转副,他只能旋转,你换成螺旋副

我用了2个马达,一个是旋转马达,一个是直线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2个马达,一个是旋转马达,一个是直线马达

你这样可以做到但两个运动是独立的,螺旋副就像在螺杆上拧螺母一样,我们只拧(旋转)但他既能旋转又能直线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了,用的2010版本的,打不开文件,你保存的哪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了你的文件,但是打不开,是不是你的版本太高了?我用的2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你的文件,但是打不开,是不是你的版本太高了?我用的2010,

我是14的。。。

楼主:
亲们、问题已经解决,多谢亲们的帮助,发几个截图说明一下

网友:
能详细解释下么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