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泵中的配油盘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01-12):
各位朋友请教一下,齿轮油泵中的配油盘起什么作用?常用的结构有哪些?谢谢

网友:
任何一本液压元件书上都有  或看手册

网友A:
齿轮油泵中有配油盘?
请楼主举例可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齿轮油泵中有配油盘?
请楼主举例可否。

是浮板,他理解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浮板,他理解错了。

浮板是什么?
我记得齿轮泵用的是3子密封和对齿轮,别的没有什么呀?

网友(点评):
浮板就是一面熬铜,另一面有3字形密封槽、减震、失噪槽。

网友(点评):
对,小流量多联泵也有浮板。你在6楼发言不会有提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浮板是什么?
我记得齿轮泵用的是3子密封和对齿轮,别的没有什么呀?

知道了,应该只有在大流量的齿轮泵才有浮板吧,小流量的都是在壳体上开的槽

网友(2016-03-05):
膜拜伏枥,张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