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材料力学轴扭转应力问题

楼主(2016-01-12):
圆轴受扭,则不管算横截面何处的剪应力,截面的极惯性矩是不变的吗,谢谢

楼主:
圆轴受扭,横截面上各处的剪应力不是τ=T*ρ/I吗,那当计算离圆心不同距离处的剪应力时,那个极惯性矩I是不变的吗,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变的。看一下推导过程。把微元的剪力对面积积分起来,得到总的转矩,然后带入变形相等的条件。
得出某点的剪力与这点的半径有关。惯性矩是微元与总转矩关系中的东西,在积分后是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