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曲面加工问题?

楼主(2016-01-12):
用MASTERCAM怎么加工上图曲面     曲面俯视图可以出左边是一直角,右边是一倾斜角,
前后也是倾斜角,与左面倾斜角不一样
有点不好表达,反正就是绿色部分为不规则曲面,MASTERCAM曲面等高外形加工不了,其他也不行,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把文件放到网盘,地址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放到网盘,地址发上来

http://pan.baidu.com/s/1o7zJ1nO
加工部分为红色不规则曲面

楼主:
3轴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用等高可以搞定啊,没有问题

楼主:
等高加工进刀抬刀次数太多,加工面有 切痕,有什么方法将不规则曲面生成曲面曲线,然后成2D外形铣,减少进退刀切痕

网友(2016-11-12):
曲面等高外形精加工搞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