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加工,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6-01-12):
如附图,材质不锈钢(粉未冶金),要在M3深5.2的底部加工0.3厚的退刀槽,有什么好的加工方式?

网友A:
搞错了吧,先加工退刀槽再攻丝。丝攻好了还要退刀槽干啥,没有退刀槽,丝又怎么攻到底

网友(点评):
(M3深5.2牙孔底部加工退刀槽)---只是说明加工难点吧

网友:
电腐蚀应该可以,就是效率太低,

网友:
这个图可以当个反面教材

网友(点评):
绝对经典的反面教材。。。。

网友:
不太清楚,如果有螺纹后不好加工退刀槽,何不自己重新加工一个呢?先加工退刀槽再加工螺纹,不锈钢材质不贵,只是好像那公差有点高

网友B:
加工没问题,但是,真的是,怎么说呢,感觉好荒唐,感觉思想错误太多

网友:
用一支平底钻钻孔,先用头锥攻丝,然后再把二锥前端磨平,就可攻丝到孔底了

网友:
设计者的错误+加工者的错误

网友:
这个加工真有难度啊!

楼主:
没办法客户设计这样的,好像说是要加个密封圈,搞得我们工程头大啊!
各位大神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没问题,但是,真的是,怎么说呢,感觉好荒唐,感觉思想错误太多

能说祥细点的加工方式吗?

网友:
我们设计也有过类似的设计
螺纹下面加密封垫~m10*1或者1/4之类的
太难加工了 有意义么
如果说别的垫 也都是可以上车床的 而且也都很浅的

网友:
放电加工没问题

网友:
车就行了 ,用白钢刀片。

网友:
感觉设计怪怪的,还是我水平欠啊

网友(2016-02-29):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吧,先加工退刀槽再攻丝。丝攻好了还要退刀槽干啥,没有退刀槽,丝又怎么攻到底

同意,工序弄错了,应该先加工退刀槽,后加工螺纹孔;
至于退刀槽 用数控车加工就好啦

网友:
退刀槽都写明了,标注的尺寸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他检测不到除非破开量。

网友:
楼主真逗,,
15楼说的事正确的,需要把到磨好
建议换个人加工吧,原来的师傅技术太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