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零件加工内螺纹强度问题

楼主(2016-01-12):
虚心求教各位,图纸中的零件是粉末冶金件,图上两个螺纹孔怎么加工?能承受多大的锁紧力,螺纹会滑牙、爆牙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和粉末冶金零部件的抗拉强度、剪切强度有关吧,静等大侠解答.....

网友:
烧结出来的孔如果很规矩可以直接攻丝,如果不规矩就要留余量钻孔后攻丝。

网友(2017-09-20):
同问,这样的螺纹加工出来会不会烂牙,爆牙。强度会怎么样

网友:
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可以说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