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求解

楼主(2016-01-12):
请问能不能推动滚珠丝杠的螺母做直线运动来使丝杠做回转运动(丝杠连着电机轴,电机要输出一定的负载)?其中做主动运动的是螺母,电机能不能被动跟随运动。

网友A:
楼主没试过用手推丝杆螺母吗?
可以推得动  看丝杆导程多大  推力转换成剪切力  这可很费力哦
其实我还想问  你都要去推螺母了。。为啥不想点其他的方式来实现?
对了 雀巢原味咖啡好难喝。。。

网友:
可以。THK有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试过用手推丝杆螺母吗?
可以推得动  看丝杆导程多大  推力转换成剪切力  这可很费力哦
其实我还想 ...

哎,我要是用过就不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哎,我要是用过就不问了

如果导条块分割程2.5mm大概要多大推力?

网友(2016-12-27):
可以的,THK上有专门的这样丝杆:精密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杆,BLR系列,我们常见的电缸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你好,我司专做这款产品

网友(2018-03-15):
应该要大导程的 直径多少 导程多少

网友(2023-05-23):
刚接触THK业务,主要还是导轨和丝杠,产品还是很优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