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锥齿轮减速器第一级大锥齿轮浸不到油怎么办

楼主(2016-01-12):
锥齿轮转速3.6m/s,大斜齿轮转速1m/s,求解,有剖视图就更好了。。。

网友A:
有一个齿轮碰到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齿轮碰到油就行了,

网友:
小型齿轮采用浸没式,大型齿轮可选用喷油式(内部配油管)

网友:
加一个挂油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