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滚压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6-01-12):
筒体类锻件,压力容器,直径4米左右,壁厚150,请问为什么精加工后不能用滚压的方法提高光洁度?是因为变形的原因吗?

网友:
应该不是变形的原因吧,刀具都是弹簧的,

网友:
我猜的是,直径圆度太大,滚压量不均匀,所以不用,

网友:
首先,大型压力容器加工方式有些特定要要求,比如产品应力问题,残余应力会使工件加工后产生变形问题,同时残余应力会影响工件的耐腐蚀性能。可以考虑一下豪克能加工工艺,既可以提高工件的表面光洁度又可以消除残余应力。详细可咨询华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电话18615699087 QQ:527079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