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的后轮主动转向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如题  汽车悬架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比如前悬的动力输入加转向节转向机构,后悬的副车架连接多连杆机构或是扭力梁 法系的拖曳臂式悬架 再或者像奔驰的双叉臂式独立悬架等等,后轮主动转向结构分享下(排除做广告的嫌疑哦,纯粹是机械趣谈)
后轮随动转向
这套结构其实很简单,它并非在后轮布置了一套完整的转向机构,而仅仅是在后轮与悬挂,悬挂与车身之间布置了一些橡胶软垫,通过橡胶使悬挂和车身实现柔性连接,由于橡胶存在一定弹性,所以在汽车转弯时,后悬挂连接点的橡胶软垫在横向力的作用下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弹性形变,从而带动车轮做一定角度的变化。这个转向角度取决于橡胶软垫的软硬度。橡胶垫越软,后轮可变转向角度越大,但悬挂刚度降低稳定性差,橡胶软垫越硬,后轮转向角度越小,但悬挂刚度大,稳定性高。因此在设计时需要权衡其优缺点,根据汽车的实际用途的侧重点做调校,一般来说,后轮的转向角度都在3度以下。虽然这是一个被动的转向机构,但是其结构相对简单,技术含量低、成本低。所以它可以应用在一些经济性轿车上,比如富康车型等。
后轮主动式转向
对于大型豪华车来说,不断加长的轴距为车内带来了良好舒适的乘坐空间,但是这也对车辆的操控性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无论是低速时的转弯半径,还是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都会打折扣。通过加入后轮转向系统则可以弥补轴距增加后对车辆行驶特性造成的影响,同时让一款豪华车同样具有很好的驾驶乐趣。这套主动式后轮转向系统的原理也并不复杂,就是一套丝杠螺母机构(不禁的赞叹学好机械,哪个行业都有前途啊),电机驱动螺母带动丝杠产生轴向移动。这种轴向移动会带动后轮产生小幅度的转向,当车速在60km/h以上时,后轮与前轮同向偏转,提升高速过弯的稳定性。在60km/h以下时则反向偏转,增加车辆的灵活性。这套主动式后轮转向系统的科技含量主要还是集中在控制系统上,工作时,它需要接受车辆各种的动态行驶信号,然后综合判断输出一个相适的转向角度,任何计算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车辆失去控制,特别是在车辆高速行驶时。
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机械是实现高科技生活的基础,自主车的上升空间很大,不要一味的模仿,走出一条创新路才是将来的核心竞争力呀。

网友:
四轮转向是什么形式呢

网友:
汽车一般的改装,只是改改外观和一些小硬件,让车更加炫目,更爆,更酷。
高档点改装,则是对控制系统的调整(绝对是骨灰级了),这个也更危险。一不小心变砖头,那就回厂吧。

网友:
希望等我下一次换车时候,这技术能降低到B级或C级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