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材质的选择。

楼主(2016-01-13):
新近入行,对于材料的选择有点迷茫,前来求助。
目前要做一款浮球式单向阀,查设计手册知要保证气密性要求时,要达到Ra0.4~0.8。
那么应该选择什么塑料去加工比较好?
要求是有一定硬度,起码10mm厚时不会因自重变形,以及密度越小越好。

PS:目前拟用的是共聚甲醛(POM)

楼主:
不是标准件

网友A:
这种单向阀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为一个液体供料机构配套做的单向阀(类似点胶阀),总是密封不严,或者密封了压力(要求10~30MPa)达不到,或者开合迟钝,从钢球到锥面,也拆开过国外类似产品,人家很简单就是一个钢球,却能到30Mpa。所以这个东西楼主没有经过实足把握,还是不要先谈材料。

如果有懂这方面的大侠,麻烦讲下,这种钢球单向阀里面的道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单向阀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为一个液体供料机构配套做的单向阀(类似点胶阀),总是密封不严,或者密封 ...

试验品做出来几个了,都有密封不严的问题,开关迟钝没有出现过。
由于要求的压力只有100KPa,选用了标准硬度的橡胶密封珠,这倒是标准件,许多做密封件的厂家都有,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所以估计问题出现在阀体的加工上,猜测是由于表面粗糙度太大导致泄露,但有没有仪器能测了确切的表面粗糙度。
如果精加工成本太高或者达不到要求的话,唯有试试降低密封珠的硬度来确保密封,虽然这样可能会带来开关迟钝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验品做出来几个了,都有密封不严的问题,开关迟钝没有出现过。
由于要求的压力只有100KPa,选用了标准 ...

橡胶密封珠?什么样的,能拍张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密封珠?什么样的,能拍张照吗?

百度搜索耐磨橡胶球就有,我们用的是一家在东莞做密封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搜索耐磨橡胶球就有,我们用的是一家在东莞做密封件的。

搜出来的全是橡胶密封圈,没有密封珠

网友(2016-12-19):
引用 网友A:
这种单向阀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为一个液体供料机构配套做的单向阀(类似点胶阀),总是密封不严,或者密封 ...

我也在找这样的阀 请问你们有试验成功了吗  有的话请联系我 13631452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