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螺纹 用什么g92如何编程,求助

楼主(2016-01-13):
多头螺纹 用什么g92如何编程 M93*ph50-p2-LH(导程50螺距2左旋螺纹)如图红色e区域

楼主:
求指点

O2601 (主程序)
M03 S190 T0303(60度螺纹刀)
M08
G99 G00 X85
Z-5
M98 P252602(调用子程序O2602共25次)
G00 X50
Z280
M09
M05
M30

O2602(子程序)
G92 X91.5 Z-47 F50
X92.5
X93
G00 W-2(Z轴移动一个螺距2mm)
M99

网友(点评):
楼主计算过最后一刀的起刀点坐标么?

网友A:
2头的,第一头按照普通编,第二头起始点往前移(1/头数)*螺距的值,终点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头的,第一头按照普通编,第二头起始点往前移(1/头数)*螺距的值,终点不变

往后退一个螺距可以吗

网友(点评):
2头的话,是半个螺距

网友:
看来好多工友没理解导程与螺距的区别?

网友B:
G92 X***Z***F***Q180000
       X***
       X***

网友:
楼主,这是左旋螺纹,主轴正转,你的程序从外向里,能车成么?求解释,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92 X***Z***F***Q180000
       X***
       X***

Q180000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