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柄变形材料是:PP+20%GF,在模具注塑工艺上如何改善?

楼主(2016-01-13):
给位大侠:请教下我们的手柄变形材料是:PP+20%GF,在模具注塑工艺上如何改善?谢谢!!!。附件是下面的手柄图片。请大侠们给点建议!!!可以换什么材料,再次感谢。

网友:
因为产品的具体结构看的不是很清楚,只能从原则上给出一点建议。
一:要检讨一下模具流道系统的设计。最好通过模流分析进行。一般来说,沿料流纵向与横向的收缩率是不同的,收缩率的不同就是导致产品变形的主要原因。
二:产品设计上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适当的增加支撑筋,。
三:注射工艺的修正估计效果不大,无非也就是在保压过程中想想办法。仅此!
四:也可以设计一套模外定型装置,注射完毕后,立刻将产品放置在定型夹具上,这样应该有一定的效果。
伍:适当的改善冷却系统的设计,模具的冷却系统的设计与布置也会对产品的收缩产生影响。

楼主:
谢谢老师的建议啊

网友:
我觉得第4点效果应该比较明显

网友(2018-04-03):
分析彻底,无更优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