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图纸中TT、TZ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13):
以下GB中的TT和TZ是什么意思,分别和T规和Z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表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T、Z 规是检查零件用的,是工作规
2. TT、TZ 规是检查工作规用的,是校对规

网友(点评):
TS、ZS社么意思呢?

网友A:
螺纹校对塞规一般由6个为一组,用于校对工作螺纹环规通规的(代号“T”或“GO”IP“等)螺纹校对规为”校通通(“TT”,国标代号,以下同)和“校通损”(“TS”),其合格的条件是以“校通通”顺利全部旋入到被检螺纹环规通端,同时“校通损”(“TS”)不能旋入或旋入量不超过1.5圈为被检螺纹环规通规的合格;以“校止通”(ZT)能顺利全部旋入到被检螺纹环规止规(“Z”或“NO GO”、“WP”等),同时“校止损”(ZS)不能旋入或旋入不超过1.5圈为螺纹环规止规合格。
另外,在校对塞规中,还有“校通止(TZ)、”校止止(ZZ)的量规,其应用较以上少得多。

网友:
在使用校对规TS检测工作规时,如果通过,说明工作规已到达磨损极限,不再适用。
因此,TS量规的属性是止规;ZS类似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校对塞规一般由6个为一组,用于校对工作螺纹环规通规的(代号“T”或“GO”IP“等)螺纹校对规为”校通 ...

之前确实不知道,不过今天确实长见识,学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