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种气缸~

楼主(2016-01-13):
如图 一根轴平时旋转 停下时内部需要通气(箭头方向)
有没有哪种气缸可以做到在轴旋转的时候分离(约5mm左右), 轴静止后 气缸工作伸出杆给轴充气?(有点像离合器)
主要手动开关 几秒钟就行 压力0.3-0.7MPa 1小时工作个1次 对密封要求也不高 整体要求都比较低

之前考虑旋转接头一直连着, 但是成本太高, 速度又不达标 。现在考虑分体式的供气。 此路是否行得通?
求有经验的社友指点一二

网友:
festo气缸有中空轴的气缸

网友A:
既然对密封要求不高,你自己设计一个不就完了,轴端做成内锥度,外部气管做成外锥度,气缸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对密封要求不高,你自己设计一个不就完了,轴端做成内锥度,外部气管做成外锥度,气缸传动

现在用的就是自制的非标件 当然有现成的最好啦

网友B:
气缸带动一个塞子,充气的时候压上去,配密封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带动一个塞子,充气的时候压上去,配密封就可以了吧

差不多就这意思 漏点气也无所谓的
说白一点就是一边走完5mm行程一边放气。。。放的气充到轴的孔里 所以气缸杆应该是要空心的

网友:
很简单的

网友:
充完气气缸就返回了?那轴旋转的时候轴里面的气不是一直在漏?如果为了保证轴旋转是内部有正压不吸入灰尘,最好还是用旋转接头,不过4000转是有点高。

网友(点评):
充气结束就算完成使命啦 不然还要分离干嘛 对吧

网友:
怎么我好像看不太懂,有没有人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给个范例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
4000旋转接头转是有点高

网友C:
不是做广告哈,随便上网一搜就很多,不重要的场合,可以用国产的试一试;重要的,这下面也说了,可以买美国杜布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做广告哈,随便上网一搜就很多,不重要的场合,可以用国产的试一试;重要的,这下面也说了,可以买美国 ...

感谢大侠提供信息 DEUBLIN值得研究一下
之前查阅的旋转接头不是尺寸太大就是转速不达标 所以目前还是使用着自制的非标货
标准件无法满足的话 渐渐偏离我的初衷了 如果成本差距再加大 我看还是放弃改进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旋转接头成本太高?有你想这方法的时间,都不知道可以买多少个旋转接头了.哈哈!

转速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