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外径14mm的Y型圈从8mm孔口塞到密封沟槽里

楼主(2016-01-13):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从机械设计手册上看到8mm的轴用Y型密封圈,密封圈的外径是14mm,密封槽也是14mm,宽9mm,轴径是8mm。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将外径14宽9的Y型密封圈从孔口只有8mm的孔塞进密封沟槽里去?
我试过挤压,失败。
根本不可能穿过8mm的孔。我怀疑是不是孔口要加大,但机械手册上也没有说明孔口需要加大,加大到多少也不知道。
最终我把孔口扩大到12mm,才艰难的塞了进去。但是我很担心,12到14单边只有1mm,在大压力的情况下会不会被挤出来。
有没有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A:
   随着工业化高速发展,现如今密封圈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它可用于五金塑胶,给水排水、暖通空调、汽车﹑摩托车﹑各种家用电器﹑玩具﹑运动器材﹑及卫浴等行业及设备上,随之而来的对密封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细致,例如:Y型、O型、U型等等都是较为常用的型号,其中Y形密封圈最为甚,因为 Y形密封圈有轴用和孔用之分,这种内外唇的不等高的设计使得Y型密封圈不论是以哪种方式使用都可以起到较好的密封性能,让它成为了现使用为普遍且实用性较高的密封圈。
   但由于聚氨酯材质的Y形圈硬度高、预压缩量大,在安装、更换时常常会造成密封圈被挤破、翻卷和咬边等损坏现象,从而起不到应有的密封效果,甚至失效,其实归根结底确实因为安装不当造成的,那y形密封圈应该如何安装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接下来小编将为大家一一揭晓。
  一、检查密封件表面质量
  安装密封圈前必须检查密封件表面,不能有飞边、毛刺等情况出现,如果发现有以上情况并需清除毛刺飞边或者更换密封件。
  二、核对密封圈尺码和型号
  密封件的尺寸和精度都必须符合标准要求,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选取相同尺寸和规定型号,否则就无法保证压紧度等要求。
      三、浸泡耐磨环
  因为耐磨环主要是由(PTFE)填充聚四氟乙烯材料制成,该材料具有耐腐蚀的特性,热膨胀系数较大,所以大家在安装前必须要将其在 100摄氏度的油液中浸泡20分钟,让耐磨环逐渐变软,然后再用工装把耐磨环装入活塞的沟槽中。
  四、使用专用工具
  安装密封圈时,不能用锤子、榔头等物品敲入,因为这样可能会损坏密封体,所以大家尽量能够使用专用工具,安装前呢,小编也建议大家在y型密封圈的唇部涂抹些许润滑油,减少阻力以便于安装,并且也可以防止密封体在初期运转时摩擦烧伤。
  五、 安装后检查
  安装完成需要立刻进行检查,千万不能够出现折皱、扭曲、装反等现象,如果发现了,要立马取出重新安装,这样才能够保证后期密封圈的正常使用。
       说了这么多,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难题,大家主要关键是要掌握正确科学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对密封圈安装有任何问题的话,不妨参考一下上面给出的一些小建议,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书斋工程师纸上谈兵。

网友:
实用技巧:在安装Y型密封圈时可以用螺丝刀将密封圈的密封唇沿着缸的内径往里面压,或者使用铁丝捆主Y形密封圈的外径使其将低于液压缸的内径以内,轻松的把密封圈送进缸内,再将细铁丝抽出。但这两种装法都容易将密封圈划伤,导致密封失效,增加维修时间。针对这种情况,用0.lmm厚的冷轧钢带或铜皮将其剪成长方形,其长度等于Y形圈外径的周长,然后用它将密封圈裹紧,再一点一点地送入液压缸缸筒中,待外唇口全部进入缸筒后再将其抽出,安装效果较好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是永动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着工业化高速发展,现如今密封圈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它可用于五金塑胶,给水排水、暖通空调、汽车﹑摩 ...

虽然没回答到点子上,但是就这一大篇文章来讲,非常感谢
我试过用热水侵泡,硬度没多大变化
在润滑油里侵泡过,也没塞进去。
我试着夹扁也塞不进,因为夹扁之后的厚度是6,宽度是9,截面类似矩形,还是塞不进8的孔。
以前装这种Y型密封圈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从来都没装过这么小轴径的。这是第一次。
如果用一子螺丝刀硬顶进去,担心会把密封圈顶破。

网友A:
似乎是尺寸选择有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修改结构,开口让密封圈直接放进去,不需要变形。然后做个隔套堵住密封圈避免掉落。

我也在想是不是要改为带挡圈的沟槽,但是这样会增加轴向的长度。如果不能增加轴向长度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尺寸选择有误了。

怎么有误了?

网友:
我觉得1mm有点悬啊,高应力下即有尖角的应力集中,还有蠕变。多大压力?自己用材料特性算算

网友:
饺子馅是怎么进到皮了的啊?

网友C:
小孔径轴用密封圈不是你这样用的。
一端应该有台阶,另一边则做成开口,另外用结构件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孔径轴用密封圈不是你这样用的。
一端应该有台阶,另一边则做成开口,另外用结构件止动。

明白了,谢谢大师

网友:
采用镊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没回答到点子上,但是就这一大篇文章来讲,非常感谢
我试过用热水侵泡,硬度没多大变化
...

多少压力的工况?
材料是什么?
一般软一点的都可以扭进去,如果很硬或者里面有铁片镶嵌,就只能从另一个方向(大口)塞进去,再加挡片或者挡圈限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压力的工况?
材料是什么?
一般软一点的都可以扭进去,如果很硬或者里面有铁片镶嵌,就只能从另一 ...

密封圈材料是聚氨酯的,没有金属圈
压力1MP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压力的工况?
材料是什么?
一般软一点的都可以扭进去,如果很硬或者里面有铁片镶嵌,就只能从另一 ...

你说的一般都是大孔,我这是小孔,很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一般都是大孔,我这是小孔,很难的

你应该是买到了国产的劣质货了,我见过美国的聚氨酯小唇圈,气动上用的,非常软。
国产的劣质密封件,数据是瞎写的,材料太硬,唇口也做的不好,如果碰到你说的问题,那也是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你那个小口,还是大胆点再开大点吧。

网友:
伏枥大师就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