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装配螺栓垫片

楼主(2016-01-13):
solidworks装配体装配螺栓垫片有没有什么简便点的办法,不用每次都设置垫片和螺栓之间的装配关系。(不想做子装配体)

网友A:
建立自己的标准库,提前就把 垫片和弹垫装好,积少成多,慢慢你的库就很可观了

网友:
出图的时候标注就好了

你做装配体的时候,螺丝垫片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网友B:
一定要形成良好的习惯,该有的一样不能少,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点评):
对的,很多搞到最后螺丝干涉,螺丝短的太短,长的有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形成良好的习惯,该有的一样不能少,否则后患无穷。

设计就是创建生命,一点都不能有错

网友:
想想看:如果你是装配工,能这样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自己的标准库,提前就把 垫片和弹垫装好,积少成多,慢慢你的库就很可观了

这样出工程图明细表就比较乱了

网友(点评):
这是个问题,明细时,螺丝我是用手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