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问题

楼主(2016-01-13):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断网安装试试。

楼主:
断网也不行,安装路径全英文,环境变量已修改,还是不行,换CREO安装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为何?

网友:
把“本地磁盘”改成英文,并且安装包所有的文件夹都改为英文。反正不能出现英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网也不行,安装路径全英文,环境变量已修改,还是不行,换CREO安装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为何?

可能是安装包的路径也有英文,我安得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改为英文就行了。

楼主:
恩恩,现在已经安上,安装路径没有问题,是卸载的时候有些文件没删干净,然后我又把系统升级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