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制板材表面纹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6-01-13):
扎制Q235钢板纹理是什么状的?听朋友说扎制板材纹理如同磨床磨的表面,望各位指点,谢谢% m: N9 n8 w7 C& P

网友:
冷轧?差不多,要看轧辊的粗糙度,一般估计在Ra0.8--1.6.

楼主:
冷轧表面如镜面吗?

网友:
有镜面板!是在冷轧板之后处理,可以做导光管等。是“轧”!!!

楼主:
冷轧板之后处理,再怎么处理呢?

网友(点评):
不锈钢冷轧板有镜面的,Q235没见过有镜面。冷轧后有做抛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