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给发了一个step格式的零件数模,如何把其中的一个倒角去掉

楼主(2016-01-13):
客户给发了一个step格式的零件数模,我想把其中的一个倒角去掉,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我用的是proe5.0和Creo2.0

网友A:
preo直接打开STEp格式就可以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o直接打开STEp格式就可以修改了

step格式的倒角用proe去不掉啊,我试过了

网友:
补一块上去......

网友B:
移除命令   或者曲面命令  或者删除 重新当破面补......
没有模型空谈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4楼的建议很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除命令   或者曲面命令  或者删除 重新当破面补......
没有模型空谈没有任何意义;

曲面延伸和曲面移除试了,不行,去不掉,不知道是操作问题还是本来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的建议很实际。

我也试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了,不行啊

什么边倒角?直边?圆?还是什么不规则的曲线?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把文件发给我,我帮你补。如果方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