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azon echo这种密孔外壳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6-01-13):
如图片所示,如果是平板卷圆肯定有焊缝位置,但图里面看不到,如果是CNC,似乎成本太高了吧。
另外还有一张图是一个音响,也是类似的外壳工艺,
请教高手是不是有其它简单的加工工艺?
谢谢,

网友:
这个用CNC也不是说成本很高,有量就成本低

网友A:
平板冲孔,卷圆,焊接,打磨焊缝,整形,喷塑

网友B:
工艺有好几种,不过说了俺就没饭吃了,哈哈

网友(点评):
蚀刻,冲压,高速钻孔,等等工艺而已,开个玩笑

网友:
坐看行业人员出来解答

网友:
这个是管子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有好几种,不过说了俺就没饭吃了,哈哈

跪谢版主大人,俺去补补课,看看这些工艺的应用

网友:
激光试试

网友C:
钻孔吧。冲的口上不会这么完整,蚀刻没见过,高速机配合4轴钻这孔也很快的,一秒就可以一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孔吧。冲的口上不会这么完整,蚀刻没见过,高速机配合4轴钻这孔也很快的,一秒就可以一两个

谢谢,
看来, 高速钻孔的可能性很大,不过目测音响的外壳上有一千个孔,得足足钻十来分钟。。。。

网友D:
1、激光
2、电子束

网友(2016-02-29):
引用 网友A:
平板冲孔,卷圆,焊接,打磨焊缝,整形,喷塑

同意 这样成本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激光
2、电子束

这两种打样非常好,批量还是不如冲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