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测量直径 圆度 圆柱度

楼主(2016-01-13):
CMM精度为1.4u+L/300.  被测零件(轴类)直径22 下公差-0.011 上公差-0.008   圆度0.0015  圆柱度0.002
用这台三坐标测这个零件合理吗?精度能不能达到要求?最近测了一些实验后的零件,测出来直径比上公差还要大一两个u,所以就怀疑测的不准,加上温度补偿后测量结果小了零点几个u,但有的还是超上差。
问题:
1. 这样高精度要求的零件能否用这个CMM测?
2.温度补偿要不要加,还是必须要加?
3.圆度 圆柱度能否用CMM测量,圆度仪测的会比三坐标好很多?

网友A:
这样的公差我们不会用三坐标测量!!在恒温的环境用三丰数显千分尺更加好!圆度 圆柱度可以用CMM测量,有圆度仪测的话会更好!当然前提是不能用国产设备!

网友:
圆度 圆柱度用圆度仪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公差我们不会用三坐标测量!!在恒温的环境用三丰数显千分尺更加好!圆度 圆柱度可以用CMM测量,有圆 ...

这种公差肯定是恒温室测量;
三丰千分尺精度这么高?我查了一下官网是分度值最小的是1UM,精度±1UM,测公差3UM的孔好吗?
圆度1UM,圆柱度2uM,三坐标测那你的三坐标精度多少?0.33UM±?/?  (三丰有一款 MPEw=(0.35+L/1000)μm)

总之,精度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公差肯定是恒温室测量;
三丰千分尺精度这么高?我查了一下官网是分度值最小的是1UM,精度±1UM,测 ...

轴类!肯定没问题了!不需要怀疑,我们做这一类要求的东西应该还是比较专业的!

网友(点评):
比较专业的怎么会说不能用国产设备?

网友:
看来CMM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测量设备的精度至少应该是公差的10%的 不然测试设备的Cg/Cgk怎么保证

网友:
用杠杆千分尺测比较好,直接测出圆柱度和公差。V槽测圆度

网友:
1、这种精度也是可以用三坐标检测的,关键的是要看你三坐标怎么样?上面写的三坐标精度可以这么讲是最坏的情况下要达到这样的精度要求,这台三坐标才能算是合格的,刚出厂的三坐标有可能精度能够达到你公差的10%。
2、温度补偿,你这样小的工件,放在恒温室里2~3小时就没有问题了。不需要温度补偿
3、圆度、圆柱度都可以用三坐标检测。圆度仪的检测比三坐标的精度更高。
另;所谓的10%,30%是测量系统中关于被测物体的可性度的要去,你可以稍微百度一下gr&r就可以了

网友:
综合来说,三坐标更适合测量位置误差,对于形状误差测量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如果有专用仪器的情况,一般更倾向于专用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