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不同产品混入

楼主(2016-01-13):
采用机器人夹取上料结构,产品差异不大,那么如何防止不同产品混入,不加CCD,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试试防呆咯

网友:
你总得说说产品之间有什么差异吧:尺寸?重量?磁性?……

楼主:
尺寸差不多,外径都在80-90,还有夹爪夹持的部位相同,尺寸相同,其他地方不同,怎么判别

网友:
可以用微动开关检测不同的地方

网友:
根据不一样的地方在爪子上做几个跟形状契合的叉子出来,对不上就被叉子推走了

网友:
找差异,滚道上,做个门,中间按照形状掏空,只能按照该工件过,另一种挡住,比如,用高度栏杆

网友:
还有就是,有什么不大小或者深度的孔,用气缸顶进去和顶不进去判别

网友:
试试感应器分辨呢

网友:
在哪个环节易混入,从哪个环节入手。

网友:
个人感觉在进料阶段就分开。

网友:
上个图会死啊?亏得还这么多人帮你。

楼主:
麻烦各位贡献自己的智慧

网友A(2019-08-10):
引用 楼主:
麻烦各位贡献自己的智慧

lz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最后怎么解决的?

用高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