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定向机构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最近看到盘类零件定向机构,开口端左向的零件怎么筛选的?想不明白,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找做振动盘的就很好解决

网友:
旋转,有个带弹簧的键能够压到槽,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做振动盘的就很好解决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