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圆管上如何环绕开缺口

楼主(2016-01-14):
如图:
求教圆管上如何环绕开缺口

网友:
用加工中心

网友:
3轴半,如果是批量,要求不高,仿形机

网友:
数量不多用铣床开槽。

网友:
数铣+第四轴或是,数车+C轴+动力头

网友:
你要是说加工的话 复合加工中心  双轴的  绝对行
你还是说图怎么画?

网友:
管壁厚多少?可以考虑型材激光切割机割

网友:
做样品的话可以用cnc。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因为就1件所以就用铣床和万能分度头铣出来的。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这种复杂加工的东西,能不能做模具浇铸呢?成本又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
样品的话用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