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这张图的结构靠普吗?谢谢!

楼主(2016-01-14):
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这张图的结构靠普吗?谢谢!

网友:
可以用。直线度要求太高。

网友A:
李侠,这种方形导轨对材料要求高啊。
我做过2次,一般都是只配合4个角,把除4个角的4边挖空。(他这个嵌块有点扯)

如果改成 上下2个弓形板,方便加工也好磨,2侧板(高度也好调)只做垫块不做和导条配合。

其实滚珠花键,或者渐开线花键,都是标准件,如果为了出方向,前面加个方,自己做导轨,还这长,精度很难保证。

再见, + 1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李侠,这种方形导轨对材料要求高啊。
我做过2次,一般都是只配合4个角,把除4个角的4边挖空。(他这个嵌块有 ...

谢谢大侠的指教!不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