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材料强度好,能说明刚度好吗?

楼主(2016-01-14):
材料强度好,能说明刚度好吗?谢谢

网友:
不能

不客气

网友:
如果强度好就能说明刚度好,那要刚度这个指标干嘛呢?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简直完全没概念啊

网友:
刚度取决于它的弹性模量E或剪切模量G,同时同其几何形状、边界条件等因素以及外力的作用形式有关。刚度是指零件在载荷作用下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

强度:是在外力作用下抵抗永久变形和断裂的能力称为强度。按外力作用的性质不同,主要有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抗压强度、抗弯强度等,工程常用的是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这两个强度指标可通过拉伸试验测出 。

网友A:
刚度为弹性范围的概念,强度大概就是一个弹性极限(当然针对的不是脆性材料),超过了就要塑形变形或者断裂,说的不对,请轻拍,哈!

网友B:
强度考虑的是内力,就是应力包括正应力和切应力,说得物质内部问题;而刚度说得是物体的外观表现,是变形量大小的问题。可以说成一个微观,一个宏观。

网友:
看看书上的概念吧

网友:
刚度是材料抵抗变形的度量    强度是材料抵抗破坏的度量   是两个不同的指标

网友:
强度和刚度是2个物理性能,补补基础课程吧

网友:
不能,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度为弹性范围的概念,强度大概就是一个弹性极限(当然针对的不是脆性材料),超过了就要塑形变形或者断裂 ...

赞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度考虑的是内力,就是应力包括正应力和切应力,说得物质内部问题;而刚度说得是物体的外观表现,是变形量 ...

不对吧!亲

网友:
强度和刚度是两种不同的定义。

网友:
复习一下以前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