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的受力分析,

楼主(2016-01-14):
如图所示a,b点受力为Fa=Fb=8000N
则如果用12.9M16螺栓连接,单个螺栓
σ=F/S=4000/s=19904458.6N/m^2=19.9MPa<1200MPa

根据公式1.2计算

板受到的弯矩Mmax=FL=8000X0.72=5760N.M
根据上面公式计算σ=138.24MPa 小于Q235A的屈服强度235MPa
希望各位能够根据经验看看是否设计合理,同时有不正确的地方能够指正出来,谢谢

网友A:
板类零件当作轴件来计算会不会有问题
另外是否应该按动载荷计算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类零件当作轴件来计算会不会有问题
另外是否应该按动载荷计算疲劳

是的,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
      暂不谈设计是否合理,请先检查现有计算是否合理。
      1、请问如何得知单个螺栓受力4 KN ? M16的螺栓是最优选择吗?
      2、请问危险截面是哪一段?承受弯矩多大(是5760 NM ?)?应力计算有无考虑应力集中的地方。
      3、请问计算钣件应力(只有弯曲的拉压应力没有剪切应力?)小于屈服强度(此处用屈服强度?)就好了?不用考虑挠度,也不用考虑安全系数。
      还请加强基本知识的学习为宜。
      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暂不谈设计是否合理,请先检查现有计算是否合理。
      1、请问如何得知单个螺栓受力 ...

谢谢你的回复,表示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