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积分的积分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01-14):
我觉得好像三重积分的积分过程很难理解,不像二重积分那样,先积分一个截面积,在积分体积,三重积分的积分公式的积分原理是怎样的,有好的解释吗?

楼主:
别解释成质量啊。……

网友:
理论上,3重积分的几何意义是4维测度(你可以理解为4维体积),但是,以人类的能力,无法认知和画出4维的图形,所以,把3重积分解释为质量是无可奈何之举

但是,这种做法,亦有积极意义,因为积分的实质 -> 测度的求和,反应到质量的求和,可以说是有对应的道理的

网友:
解释成质量很难理解吗?能理解二重积分,三重应该也不难,至少还有对应到质量,在多几重,不是更抽象么/?

网友(点评):
解释质量,三重积分的意义很容易理解,但是积分的过程不好理解。

网友(点评):
楼主在考研还是纯属个人学习爱好,看多了就没那么难了

网友(点评):
个人学习,所以才不想硬记,但是先强行记忆吧。

网友:
解释成质量是最好理解的了

网友:
如果你说三重积分化为累次积分的过程无法理解,目前,请强行记忆;要严格解释,需要用到实变函数论中的Tonelli定理:高维测度的积分(要求测度必须是有限),可化为低维测度的累次积分

网友(点评):
嗯,那就先强行记忆吧!

网友:
我感觉质量很好理解啊,密度*体积=质量

网友:
讨论到三重积分的物理意义,大多数答案是质量。

还有一种理解是这样的:
三重积分是有两曲面f(x,y,z)和g(x,y,z),求两曲面之间所成几何体的体积,其中z的上下限分别为f(x,y),g(x,y)。

不知这种解释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
积分的实质是什么的积分,密度对体积的积分就是质量,推广到一般就是函数对变量的积分,数学定义是黎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