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式折弯机改装靠山的问题

楼主(2016-01-14):
我们现在用的是老式折弯机,靠山都是手动调节,批量折边的时候,如果折几个边的话,还得专门一个人在后面翻靠山,太MD的落伍了。
现在要求提高效率,就这样的机器,我怎么能提高效率呢
我想请教下,这个靠山能改装一个自动的吗?或者有一其他好的方法吗?
产品折边尺寸以及折边机见附件图片。
产品总共折6道边,左右2个短边,我们是用60吨的折边机折 ,手动调好靠山
长边总共折4刀,(3次靠山),我们需要专门弄一个人在后面翻靠山,时间长了,翻靠山的人还容易犯错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情况,现在要求提高效率,不换机器专门提高效率,或者能不能改装下靠山呢,花点钱

楼主:
我们正常批量生产是这样的:2个人在一台机字上折2道短边,另外2个人在另一台机子上折4道长边,再安排1个人在折边机后面专门翻靠山。

如何才能率高效率呢?买数控设备,老板不愿意。能不能改装下靠山呢,改成自动的靠山,这样也能提高下效率

网友A:
数控加数显。

网友:
到底是加自动靠山好还是机械手送料好呢?

网友B:
2个人在一台机字上折2道短边,另外2个人在另一台机子上折4道长边,再安排1个人在折边机后面专门翻靠山。工艺可以改进。你的63T折弯机,长是不是2。5米的。

网友B:
可在第一个折弯机的左边定三个靠尺,折26,95。在右边定二个靠尺,折11,25:
在第二个折弯机的左边定二个靠尺,折15,5。在右边定二个靠尺,折25,9,四个工位,后面不用人。

网友:
其实我们都在前面翻,后面不站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加数显。

没有数控折弯机,老板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在第一个折弯机的左边定三个靠尺,折26,95。在右边定二个靠尺,折11,25:
在第二个折弯机的左边定二个 ...

正常我们上刀口都是安装在折弯机的中间啊,两边不靠谱啊,压力会不等

网友(点评):
一是你的上图就装边上了,二是折弯机折薄板压力小,没问题。 压力是一定的,调上模的楔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在第一个折弯机的左边定三个靠尺,折26,95。在右边定二个靠尺,折11,25:
在第二个折弯机的左边定二个 ...

没听明白什么意思?请教

我们现在的工序是:
  1台折边机上折2个短边,26.95  26.95
在另外一台折边机上折长边11.25   15.5   25.9 26.95  这个过程需要人工在后面翻靠山

网友(点评):
工序可以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人在一台机字上折2道短边,另外2个人在另一台机子上折4道长边,再安排1个人在折边机后面专门翻靠山。工艺 ...

能不能给个号,我想跟你请教下啊

网友(点评):
我的QQ:2869128926.互相学习。

网友C(2016-03-05):
这机床是麻烦,应该换数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床是麻烦,应该换数控的

可以自己改装数控的,减少人工

楼主(2018-03-01):
好吧,换了

网友(2020-03-31):
保留现在的机械结构,在轴上加一个编码器,一个变频器,一个数显控制器,设置一下工步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