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轴承损坏分析

楼主(2016-01-14):
轧机轴承也没发热直接坏掉了,单面坏了 那一面还是好的,内套一面有压痕

楼主:
是轴承质量问题还是轧机问题

网友A:
  轴承损坏?单边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损坏?单边受力?

就一面钢柱保持器碎了

网友B:
这是工作辊的还是支承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作辊的还是支承辊的?

支承辊

网友:
是不是轴承缺油了,或者是轴承里进了灰尘。

网友(点评):
润滑不好,轴承会发热的。

网友(点评):
轴承到寿命了。

网友C:
个人感觉不是润滑原因,校核过受力情况么?厂家发的轴承能不能满足这种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不是润滑原因,校核过受力情况么?厂家发的轴承能不能满足这种工况?

可以的  这个厂家的货用了好几年了  就这2个月开始出现  轴承 就两排坏  另外两排没事,都是靠轴的那面  坏之前没征兆,也不发热

网友B:
有支承辊弯辊吗?是靠辊面的一侧坏的 还是轴头一侧坏的?

网友:
建议把帖子弄到冶金机械里面去..那边有几个大神...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支承辊弯辊吗?是靠辊面的一侧坏的 还是轴头一侧坏的?

没有弯棍, 是靠棍面那一侧坏

网友(点评):
很大可能是支撑辊轴承座孔变形或磨损了。

网友(2016-03-15):
用的哪个厂家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