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如何将一椎体面缠绕成距离相等的螺旋线

楼主(2016-01-14):
mastercam如何将一椎体面缠绕成距离相等的螺旋线

网友A:
既然是锥面就是有一个确定的锥度,用螺旋线投影到锥面就可以得到你要的效果。软件不同,原理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锥面就是有一个确定的锥度,用螺旋线投影到锥面就可以得到你要的效果。软件不同,原理是一致的

此图为要加工零件,绿色不规则曲面为加工部位,现在我想把曲面用很密的连续的螺旋线缠绕,然后用2D刀具路径逼尽加工,3D曲面加工有很多进退刀曲面不光,现在必须在3轴加工中心加工,求指教

网友:
在你的上个帖子中,我已经明确回复过你,用曲面等高可以做。像你说的“有很多进退刀”,我的截图你看见有几个进退刀?多么?细节你没处理好而已.
   好心回复你,你都懒得搭理,哎,自己研究吧

网友:
你是要编程,我还以为你是要建模呢。
1.可以用手动宏程序编程,要多密理论可以达到多密
2.对于MCAM自动编程已经许久未用,不能多说你要的步骤

网友:
master 是大神玩的  我们菜鸟只能玩玩简单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