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密封求助

楼主(2016-01-14):
如图所示,我想利用高温废气给容器内的高压气体进行加热,
用什么办法能让顶盖与下部俩处密封面同时密封(图示是简图,基本结构就是这样,不要告诉我大改结构,领导不容许,但密封方式可以改)
急 大家赶紧帮帮忙

楼主:
考虑到加工精度,目前只能有一处可以密封

网友A:
顶盖与下部俩处密封面同时密封,用钢纸垫+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盖与下部俩处密封面同时密封,用钢纸垫+密封胶。

能耐压多少

网友:
金属包垫片能耐压15MPA。

网友:
直径多大?

网友:
为什么不分开,单独密封呢?各密封各的。

网友:
中间能不能改成O型圈密封  外圈用金属缠绕垫  不知道温度有多高    不过耐高温的O型圈适用范围可到200℃

网友:
想办法在绿色区域密封可好,至少这样有重力G的作用下,即使漏气,水汽也不会上跑················【给我10分

网友B:
10MPa的气体 属于高压容器了,楼主你这底面直角的高压容器是如何达到耐压10MP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Pa的气体 属于高压容器了,楼主你这底面直角的高压容器是如何达到耐压10MPa的?

示意一下,重点是上面

网友:
紫铜垫片是否可以,四氟呢?最后才考虑O型圈什么的吧

网友:
围观大神再次争论

网友:
增加凸凹槽

网友(2016-02-26):
真空设计手册上有详细的设计方法,10MPa属于高压容器了,可以从温度,压力,漏率,拆卸频率等方面考虑,确定方案了再找资料计算

网友:
对于低真空和高真空,可拆静密封一般采用弹性很大的橡胶做密封材料。超高真空的可拆静密封由于受高温烘烤和出气率的限制,通常都使用软金属做密封材料。----真空设计手册第三版

网友:
采用硬面密封的方式如何 ?
表面制备WC涂层,硬面密封在球阀行业已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
表示没看懂,专威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