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表修理

楼主(2016-01-14):
   杠杆表坏了,指针不准确。
    第一次拆装,装配方法不知对错,装好后能用。。。

网友:
啥东西?啥都没有,就一标题?

网友(点评):
东西已经修理好,送还使用单位咯。所以就...

网友(点评):
苦了大侠了

网友(点评):
一不留神,图片没弄好。。。

网友:
楼主怎么不怕把螺丝拧坏的

网友:
杠杆表拆装看是简单,问题是精度符合要求?送检定部门检定合格后才能使用。

网友:
这得需要检定的

网友:
比较详细的解说,我也经常弄这玩意,国产表修理以后通常也不太好使,主要是某些关键位置磨损或者变形了,再装配精度也不能达到出厂状态,所以说只能将就着用,三丰表就要好很多了,包括高仿的坏了都修修能继续用,影响不大,估计是结构设计要好很多,当然成本也要高很多。

网友(点评):
坏了修修将就着用,没人给你送检,管你准不准呢,,,通病

网友:
国产表最容易损坏的地方是表盘部分和主壳体结合部位容易因磕碰等原因松动导致齿轮啮合不良最后齿轮损坏,测杆轴有些会松动,但只是对精度有影响,调整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