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关于机器人本体铸件

楼主(2016-01-14):
不知国内六轴工业机器人本体铸件,采用什么材料?壁厚能做的多薄?能否推荐几家厂家。
据了解国外的机器人本体有些是采用镁铝合金压铸的,国内能铸这种材料的貌似比较少,是否有推荐的厂家。
因为目前所要设计的机器人体型较为紧凑,负载6KG左右,臂展700mm左右,本体重量越轻对我们设计越有利。
请各位大侠发表意见,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听说国内的都是普通铸铝,不知道楼主说的国外用压铸镁铝合金的是哪家?

网友B:
看看这个,祝你好运!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91gQ-_XZUp9R44y2Jjy4ksc_DT8TOZJY3DKir-GJmgXT1P7LaHhy9yK67IWhrBPeXBtnpeYOYlDq7mJCtYzDY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说国内的都是普通铸铝,不知道楼主说的国外用压铸镁铝合金的是哪家?

四大家族,YASKAWA,FANUC,KUKA,A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祝你好运!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91gQ-_XZUp9R44y2Jjy4ksc_DT8TOZJY3DKir-GJmgXT1P ...

谢谢,镁铝合金和铝镁合金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大家族,YASKAWA,FANUC,KUKA,ABB

谢谢!回头我也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镁铝合金和铝镁合金是不一样的。

做器人不是造飞机。

网友C:
楼主是制作四轴机器人吗?看你的诉说,现在是样机设计阶段,采用压铸工艺肯定不合适的。若是制作SCARA样机的话,底座可以用低碳钢焊接件,大臂和小臂一般是采用航空铝7075-T651.希望提供的这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2016-10-07):
同寻,有的请联络

楼主(2016-11-08):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制作四轴机器人吗?看你的诉说,现在是样机设计阶段,采用压铸工艺肯定不合适的。若是制作SCARA样机 ...

谢谢,在做六轴机器人,目前一部分采用铸件,一部分采用7075

网友(2017-02-01):
臂和小臂一般是采用航空铝7075-T651

网友:
国内铝的多

网友:
国内铝的多吧& k& D* b* m" K2 G

网友:
用铝合金的比较多,底座很多用球墨铸铁